金属齿的舵机比塑料齿的好在哪里?

楼主(2012-05-06):
我的
舵机
坏了,不是齿的原因,是舵机里面有问题了,转的时候一卡一卡的,有人建议我换金属齿的,可是我没明白这个问题和是不是金属齿有关系吗?金属齿除了齿轮不爱扫齿外,是不是内部的质量也会好一些呀?

网友A:
强度上会高一些,为避免扫齿的方法还有换成易损舵臂==

网友B:
金属的不容易扫齿,但是比较贵

网友C:
扫齿了更贵点

网友D:
原帖由
sunhanfu
于 2012-5-6 03:50 发表
扫齿了更贵点
呵呵,同意~

网友E:
好处是不会扫齿,金属齿舵机采用的电机和电位器也会比便宜的塑料舵机好。
转着觉得卡,估计就是齿轮扫了一点,450绝对要金属齿,塑料齿一炸就扫……

网友C:
我炸了几次也没发现扫啊。。。

网友F:
金属不容易扫齿

网友G:
塑料齿一样用,炸机扫齿与飞行经验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