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翅膀炸了一小块,有影响吗?

楼主(2012-05-06):
炸成这样了,那一小块找不回来。。。

网友:
这样还是有点多,要补一下,两边要对称,要不会偏

网友:
自己动手补

网友:
实际飞行影响不大,但为了美观还是补一块为好。

网友:
把另外一边也砍掉,砍对齐了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机翼不对称当然有影响!! 飞机能飞 但是会不稳定 这个自己找块泡沫补上去 用胶水黏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