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开关电源外壳导通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2-05-06):
为了做一体的电脑和mach3控制器,需要把两个开笔记本关电源拆出来用,两个电源都是有铝壳屏蔽的。
由于空间有限,两个电源安装在一起,两个的铝壳是导通的,不知道这样影响大不?
还是最好把两个的铝壳绝缘?

网友:
两个铝壳接触就是共地了,没问题

网友:
铝壳是接地的,和电脑机箱一起真正接地,就不怕被电到了 。

楼主:
主要是前段时间搞白光一体吸锡器,控制器和气泵电源当时外壳共地的,不过输出线路没有共地,结果爆了个电源,有阴影。
两个外壳导通的话,输出线地线需要导通不?

网友A:
主要看你的两个开关电源外壳都接地没有如果没有接地就会形成与地电位差耐压不好的开关电源就会有一些故障出现最好俩外壳严密接触在接地对人和设备都有好处

网友A:
输出地和保护地是两种地
不要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两个开关电源外壳都接地没有如果没有接地就会形成与地电位差耐压不好的开关电源就会有一些故障出现最好俩外壳严密接触在接地对人和设备都有好处

两个开关电源的外壳是都接到插座的地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地和保护地是两种地
不要接在一起

我的意思不是输出地和保护地接一起。
是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地要不要接一起。

楼主:
记错了,用在一体电脑和MACH3控制的两个开关电源都是双孔输入,不带接地的。
要用的两个电源一个是IBM的,外头铝壳和输出电源地是通的;
另外一个电源是华硕的,外头铝壳和输出电源的地是隔离的。
不知道这两个导通了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