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固朗450SV看法

楼主(2012-05-06):
在王子模型入一450SV,使用两月谈谈看法.机子机械是可以的.舵机差,小炸必坏齿轮,摇背与输出轴基本不好联接,输出轴上基本无齿.电调十次使用烧,只好换好赢.舵机换盈燕金属齿(22元).陀820好用,赞一下.木浆差,不大修不可用.为此坏了横轴.现有的成鸡肋.固朗电池差,充电1200mah,比市场上充到2000mahde的有差距.新手慎入.

网友:
是不是哦,刚入一台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才学会四面悬停,现在在进阶普通航线...
450 SV总体来说是可以作为练习机,我现在也是在飞450SV,炸过一次...
总觉得机身怪怪的,说不出是什么原因,那个所谓”碳纤“机身,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薄,运气好的小炸没什么事,缝缝补补还可以用,大炸的必报废...
舵机配的是那个KDS 9G,像LZ说的那样,小炸必扫齿,可能运气好,至今才坏了一只...
尾舵机是配N590,至今还没有什么事...
陀螺仪我的是原配KDS 800,没有配820,这800会对新手练悬停造成瓶颈,可能是我调机技术没到家,温飘情况一直困扰,不敢做其他动作,后来收了朋友的401,好了...自旋悬停也很放心
电调暂时没什么事,不像LZ说的十次烧...
其他还算过得去...

总的来说,我现在先飞着,打算飞到倒飞悬停就换机了,然后SV就作为练习机和备机了。

因为我也是新手,这只是我个人的使用感觉,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王子模型入一450SV,使用两月谈谈看法.机子机械是可以的.舵机差,小炸必坏齿轮,摇背与输出轴基本不好联接,输出轴上基本无齿.电调十次使用烧,只好换好赢.舵机换盈燕金属齿(22元).陀820好用,赞一下.木浆差,不大修不可用 ...

我们将以官方的角度慎重的告诉你,王子模型  不是我们的经销商,一贯以出售假货次品以及山寨件在圈内出名,以次充好,蒙骗玩家。电子设备不用怀疑,能换的都被换掉了,至于电调为什么烧,我们毋须再做解释,而且很多老模友都知道,我们早就停止了木桨的出售(停产近2年),连最便宜的塑胶机都是配玻纤桨,更何况是金属机,标配全是高品质的碳纤桨。

其他不再多说了,远离次品,远离J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将以官方的角度慎重的告诉你,王子模型  不是我们的经销商,一贯以出售假货次品以及山寨件在圈内出名,以次充好,蒙骗玩家。电子设备不用怀疑,能换的都被换掉了,至于电调为什么烧,我们毋须再做解释,而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将以官方的角度慎重的告诉你,王子模型  不是我们的经销商,一贯以出售假货次品以及山寨件在圈内出名,以次充好,蒙骗玩家。电子设备不用怀疑,能换的都被换掉了,至于电调为什么烧,我们毋须再做解释,而且 ...

说句实话,自从去年开始卖固朗的飞机,还真的没有见过固朗的木桨。

网友:
俺喜欢直驱和塑料头尾,因为省电的缘故吧。于是买了一个450S的机身,一个塑料悬头,两个塑料尾总成。两个小齿盘。
机身用的铝太薄了,炸机基本上要把两侧板拆下用榔头敲平,拆螺丝,电子设备要拆死人。机身宽度太窄,电调和接收机只能外置,炸机很怕受伤。我手上的电机只能用YT430这种外面有壳的电机,不然由于电调外置,电机线很硬,极不好布线。

塑料悬翼头,炸一次就坏了一个大桨夹。

尾总成,先上了一个,结果在调试时第一次打舵,由于左右行程不对称,L臂立马被憋断掉。没法把另一个总成的L臂拆下来用,在拆的过程中滑块上的一根轴掉了下来。这下就不敢用这尾总成了。

我的第一架450是黑鹰塑胶版,但不论是做工还是精度乃至材料都比这好多了。

当然KDS的主 ,副,横,尾轴还是不错的。

以上句句是实,如果有一句夸张,明天出门就被五桥康明斯撞死

网友:
两侧板设计有问题 炸鸡容易坏 舵机不行 电调差

楼主(2012-07-03):
N590烧毁

大概30起落,N590烧了.打开检测电机坏,再打开电机,电刷烧得很黑,不能用.现买恒吉732,很好.

网友:
用450c作为入门机觉得不错的漂过.
KDS800

网友:
 我也是在王子那买的450SD
机子还可以,就是舵机不行。
KDS给的原厂舵机只能降低自己的产品口碑
在怎么样也给个金属舵吧,塑料的一炸就坏,别人还不是说你KDS整个产品不行。
还有就是安装工艺,能不能该上螺丝胶的上好胶才拿出来卖。
我的机子现在基本电子件都换完了。
450SD不要原厂电子件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50sd是n290舵机…不错的呀…金属的怎么是塑料的呢?晕死

网友:
标题

机身有设计缺 陷,稍微炸就断,舵机克很容易受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也在飞KDS450SV直机,入魔近2月,我觉得还可以,就是飞机在空中尾部老是往左漂移,不知是陀螺仪还是尾舵机的问题。在一个我觉得旋翼头的虚位有点大

网友:
我真郁闷,不知道LZ在干什么,你也不看看配置,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行不行,说白了,你就是小心眼不想花钱,我现在飞KDS450BD,炸了N多次,舵机一次齿也没扫过,3个舵机都非常好N300,在说了我飞KDS飞机一年半了,当初想买木桨练习用,可是买不到啊,KDS不出木桨,所以一直用碳纤的。本身那个9克舵机就是试机和简单悬停用的,怎么可能耐炸啊,稍懂点航模知识的都知道,飞机买回来是要升级的,那个试机的9克舵机,白送我,我也不要。拿试机品来练习飞行,呵呵

网友:
在那里发贴?

怎么这个论坛只有回复帖子没有发贴的?

楼主:
十九楼的;你说我指责商家东西这坏那坏,舍不得花钱.模型是买来升级的.从你的话语中判定你是商家或是他的托.我们新手入模容易吗?所买的整机百分之七十用几次就坏,说一下都不行吗?
我现在就是看不惯,初学者说一点实话,就要被围攻.发此帖的目的,就是以亲身经历,让新人少上当受骗.我也知道有人会心痛而跳出来叫一叫.但我坚信,初学者会支持我的.
一千多买一机,先舵机坏[小炸必坏],然后电调烧,锁尾舵机N590烧坏,2200hma的锂电只充进一半电量.就这样你还说我舍不得花钱.到难国家保护销费者的法律到这里就不管用了吗?
航模器材销售是过死角.有很多不法商家在此,什么伪劣舵机,螺丝陀罗,伪劣电机,次品锂电等等!!!大赚初学者的钱,而且还不准提点意见,你的做法对得起广大销费者吗???

网友:
那9G白送  我就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450C也是在王子那里买的。感觉还不错。服务态度很好。机子不是木浆。电子零件也是原厂的。我的平衡仪版本2000元加了一套工具,还有很多配件一共2600多元。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舵机应该换。就是不知换N290还是N300,有时间我请教一下王子。王子的服务应该表杨。我的飞机19号到的。有一些问题请教他。他可以不厌其烦的耐心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贯以出售假货次品以及山寨件在圈内出名,以次充好,蒙骗玩家。

收到过假货的贴贴啦,要用事实说话。要大家看明白咧 来赞滴就换个地啦

纯个人身份发帖,木有打击同行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个案,赞帖发错了。

网友:
放平心态

网友(2012-08-03):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舵机应该换。就是不知换N290还是N300,有时间我请教一下王子。王子的服务应该表杨。我的飞机19号到的。有一些问题请教他。他可以不厌其烦的耐心解释。
我觉得非要选的话 应该选择 N280模拟舵机 N290 N300 都是数码的而且速度一个比一个快 一个比一个的贵,换掉的速度不知道快不快,有副翼模拟的就差不多了。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
身邊有新手模友飛固朗450,說句真心話,固朗450的陀機真的不行,每炸必掃齒,金屬OR膠齒同一命運....他是從固朗官網直接訂的,而且之前炸了直接返廠修,后來不返廠扔了給我修,NND全機機身的螺絲都沒有上螺絲膠水....就連馬達固定座的螺絲都沒上膠水....沒空中解體已經算RP很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开始入摸是450C,确实像楼上说的,买来10秒炸机(主要是买的时候未说清楚遥控油门方向,搞错油门直接炸机2个9G舵机损失,其他不说),后来觉得450C舵机垃圾,就和卖家商量了下换成450SD,金属舵机无副翼的,这款JJ不错,舵机好,稳定性特高,容易上手,缺点是十字盘与旋翼接触为2个舵臂和连杆,所以炸机有点危险(因为本人调机时未上螺丝胶,SD十字盘与旋翼接触为2个舵臂和连杆,所以多飞容易造成球头负载并炸机),另外赞下沈阳魔族老板马波,人好,我买JJ不但给我换货而且调试的JJ非常好,还带视频的。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A:
我们将以官方的角度慎重的告诉你,王子模型  不是我们的经销商,一贯以出售假货次品以及山寨件在圈内出 ...

小邱,推荐一个KDS的经销商,想入手一个450SV,麻烦你回复我一下

网友:
说句实话!KDS450SV是比较经典的!性价比很高的一款飞机!机身确实薄了!舵机可以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舵机应该换。就是不知换N290还是N300,有时间我请教一下王子。王子的服务应该表杨。我的飞机19号到 ...

我的固朗450SV的大浆扫了一下地,一个9克舵机扫了齿,齿还没得配。换了3个MD933.

网友:
也是450SV,水平还不行,只会悬停,也说下感受吧,我买的组装版的单机,也帮人调过450C,觉得固朗的价位还是不错的,毕竟比较便宜吗,木桨的话肯定是被换了,原厂是碳纤的,我还买过一副玻纤的,也调过那台450C的原厂碳纤桨,一共这3副桨动静平衡都很好,不用贴纸。原厂熟料舵机有一点点不满意,总吱吱响,朋友那台配的20多的金属舵机就不响,不够都不影响悬停(不好意思我只会悬停),以后肯定要换金属的,由于 只会悬停,没炸过,不知道会不会一炸就坏。有点转尾巴我开始调的时候也有点,很慢的转,试试感度大点会有惊喜。电池也只有固朗的2200mah25C两块,悬停4-5分钟,3.7几伏,觉得还可以吧,有点小贵,狮子的70多,不知道怎么样,准备买2块试试。调好了还不错,别的不知道,只是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