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模式下调双桨,3块电池还没调好,郁闷死了

楼主(2012-05-06):
3D模式下调双桨,3块电池还没调好,郁闷死了,每次只要拧一丁点,就会上去,烦死我了。。最后怀疑是横轴有点微微弯曲的原因,要不就是木桨太软的原因,不调了。。郁闷

网友:
调不好双桨的大桨就不要用了吧,飞着难受,而且危险

网友A:
可能是其他拉杆的问题,我以前就是普通很平,3d就双桨,后来发现是a杆有虚位

网友:
3D木桨的NB LZ,OT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其他拉杆的问题,我以前就是普通很平,3d就双桨,后来发现是a杆有虚位

这种情况多数原因是SF臂虚位,换轴承就解决了。

网友:
老鸟们对我说过,木浆不要去追求完全消除双浆的问题,差不多不影响动力就行了

网友:
木桨由于根部加塑料夹的原因,个人以为双桨是原生滴

网友:
我想问下3D双桨是怎么样的,別笑,我真的不懂,求解,多谢 、

网友:
3D状态下你也可以让鸡鸡悬停看是否双桨啊,但这也只能是检查悬停状态的双桨情况,其他情况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看,蒙着飞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性頗高

网友:
按住副翼杆后拨动大桨仔细查找哪几个关节有虚位,仔细消除吧

楼主:
我木浆就用倒飞悬停,没啥大问题,油门是85  75   85。反正这油门一到75%就开始有双桨。。85%以下就没双桨。。

网友:
3D 木浆有问题吗  侧摆 一样飞 只不过变形严重点 侧摆变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