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05-06):
这个减速机可以做无动力主轴吗?

楼主:
轴承是KKK  6002RS  需要什么样ER延长杆  谢谢了

网友:
主轴转速高,这个减速咋用呢?出轴1000进轴10000,莫非想反着用?愁

楼主:
想把里面的齿轮都拆了 换刀杆

网友:
回复 楼主:

10/1有点大了,如果是2/1,就好了,多好的结构呀,我也有一个好像是40/1的进口的,没有办法使用,拆了可惜了,这都是配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用的,正反转间隙极小,拆了太可惜了!

网友:
可惜了!不如另买只轴承座做无动力

楼主:
 我要了用处也不大  买个要好多米呀

楼主:
6002RSD的轴承内孔是多大的 有这样的ER刀杆吗

网友:
卖掉再买个吧

楼主:
卖掉? 有要的吗  能换个主轴吗?

网友:
这个卖300元应没问题,我在前年260元一个买了两个,当时卖家说输入孔是14的,结果到手里一看是11的,不好配电机,还在闲置,这个最好是做A轴。

楼主:
是台湾的   昨晚拆了 轴承不好配呀  两头的轴承不一样大  配不上刀杆  我郁闷呀

楼主:
那轴承内径孔我量了 一头是15 一头好像是17 的

网友:
拆了可惜!!

网友:
好东西做无动力浪费了!买45#自己回来做划的来!

楼主:
那还要找人加工  一个半个零件还要看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