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CP 电机的高频震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06):
无论是原装
电机
,还是无刷电机,都会有高频震动,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有高频震动接收灵敏度开大了,机身就抖动。。

网友A:
与电鸡无关  怕是MCP接收板有问题

楼主:
电机运行的时候,整个机身都在震动。。。高频的。。无刷电机 和原厂电机都震动

网友B:
奇怪的症状

网友C:
最简单 返厂

网友D:
JJ还没到手,帮不上你哇

网友E:
高频震动时2个马达都固定到机身了吗?
不固定都有高频震动那就是马达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固定了,震源是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