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这个轴承这么装啊?

楼主(2012-05-06):
这个轴承很容易炸出来

就是这个轴承

就是这个轴承

网友:
没想到FBL的设计如此高明  这下连杆不飞了 十字盘球头不断了  炸鸡零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失误,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平着推进去

网友:
把斜盘拆下,把看得见的地方的油都抹干吧。

网友:
螺丝胶搞定

网友:
502点在轴承外圈,用小锥子把塑料敲下,卡住轴承

网友:
还是不要固定的好。这样的话还可以在坠机的时候保护结构,要是固定了的话就会坏东西了。

网友:
买两个细的尖嘴钳备用,炸出来用嘴钳夹回去即可。如果不是新手,就换金属十字盘吧

楼主:
不知道,厂家是怎么装的。好奇

网友:
把内盘轴承放平后,平着压下去就可以了,不要粘胶水了,这样能起到泻力保护作用。

楼主:
关键就是在有浆的时候很难放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是啤注斜盘的时候一起啤进去的,可能是卡位太小摔脱掉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在有浆的时候很难放平

用鉗比較方便,當然不能太用力,但我練習時很少帶備鉗子,都是用手水平地壓回去,斜了就不成功,要重頭再來,運滯時要整數分鐘。機友的那架就常常內盤脫出,裝回去容易得多!

网友:
这个斜盘确实卡的不紧,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
mcpx原厂也经常炸成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