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20LV改数控问题.

楼主(2012-05-06):
驱动器是16细分,使用1:4同步轮(电机接小轮子,丝杆接大轮子),1605的滚珠丝杆;
那么在维宏中设置 脉冲步进 = 5/(200*16*4) = 0.000390625
我用百分表测试发现 , 点击运行0.01mm距离,可是却运行了将近 0.08mm,请教高手我是不是计算错了?

楼主:
真是世态炎凉啊,不过好在自己解决了.

网友:
是因为细分的时候保持得不好    你点击的速度不一样 点动的行程也不一样   据说是细分高了没精度

网友(2012-08-03):
你是怎么换的滚珠丝杆? 有过程照片吗

网友:
请教一下,维宏在哪个界面设置这些参数?谢谢

引用 楼主:
驱动器是16细分,使用1:4同步轮(电机接小轮子,丝杆接大轮子),1605的滚珠丝杆;
那么在维宏中设置 脉冲步进 = 5/(200*16*4) = 0.000390625
我用百分表测试发现 , 点击运行0.01mm距离,可是却运行了将近 0.08mm,请教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