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模,帮我看看我的船,提下意见呀.

楼主(2012-05-06):
纯新手.最近闲着改了一艘800毫米长的玩具船,配置 2820 kv2800 外转无刷,80A水冷电调,432塑料桨,3S电.改好下水也可以跑,就是发现吸水舵吸不上水.先发几张照片.视频请老模友帮下.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有权限的帮发下视频,求助啊,这船速度基本到3/4电门了,速度没法再快了,想再快点,改做哪些改进呢.
5月8日 更新:把桨从432换成435,跑了一分多钟,明显速度上去了,跑另一边上的大湖去跑了,一个人没法拍视频,明天叫个人一起再去拍.船回来摸了下电机,感觉温度挺高的,手摸只能勉强能受的了,难道只能换电机吗?还请各个大魔支点招呀  内部做的太丑了,不好意思上图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MTIzMjY0.html

楼主:
原来舵上的吸水孔孔我没去用它了,觉得水更小.现在在后面加了根超长的吸水针.还有船跑起来水花好像比较实,不够雾化,是不是转速不够还是桨吃水太深?

网友:
没必要再搞个吸水针。

这个吸水舵是够的了,关键要保证水路的畅通,水阻要小。
还有就是船要到有一定的速度才能上水。

网友:
船要到有一定的速度才能上水。

楼主:
你们看我视频里的速度,这样能上的来水吧,水路是通着的了,我专门试过了,还有这船800毫米长,用2820的无刷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你这个速度,有就行了,电机电调热吗?

楼主:
电调不热,电机有点热

网友:
正常的。

因为你的外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和你原来一样,桨入水角度大了.我觉得好像也有和你原来船一样的水柱

网友:
不同,你的水花比我的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请问下,怎么判断电机是不是处于过热了,怎么判定?还有,这船如果想再提速的话,哪几个方面可以入手改进?还有福建泉州有没有船友啊?一个人玩好孤单

网友:
不错 能有这个速度确实不错了!我正在改这样的船 不过我用的是软轴 75cm 的舵! 9克舵机!2836的外转子 50A水冷电调!没有压水板,还没有下水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和你的船是一样的呀,2836和我2820的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网友:
你是泉州哪的呀?我也泉州。13505989576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漳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780MM的玩具船上 2223都用着  都吸的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老家也是漳州的....芗城区,九龙公园跑船应该不错.哈哈,就是小心别撞到游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船速多少啊?是不是我的船跑的速度慢了,吸的少.还有,请教,能否从我船尾的水花看出我的桨是否入水太多了?我是直轴.

网友:
LZ我也有你一样的玩具船我现在也想改把你的配件和船内部怎么改的都发我下QQ好吗149328673.我是新手中的新手。要详细些啊还有就是这个穿壳子怎么拆开啊都是胶水粘和的啊

楼主:
如果和我一样的话,船上下是用螺丝锁的,一共21颗螺丝.你看船底,有21个洞,里面灌了蜡,拿个螺丝刀小点的,去挖蜡,挖掉就可以看到螺丝,蜡很软,很好挖.船内我没尺寸,都是按买来的零件现配.我也是新手,这是我第一次改船,现在觉得浆入水多了,可我用直轴,不好调整,将就点,就这样不再改了,你要改建议用软轴,调整方便.有时间我把内部的图片发几张上来,不过内部看起来就很粗糙了,嘿嘿,当初不好意思发上来.配置是 外转 HG2820  KV2800 普通电调80A  3S电

网友:
谢谢啊我研究下

网友:
你船重心调整不到位,静止时,船头明显是翘的,电池可以放前舱,起划后可以压住些,让桨叶推力方向正好接近水平。速度会有改善。另外外转子,我实践过能用,但散热问题不好解决,只能玩十几分钟,必须开仓冷却下来再用,不然高温退磁厉害,装水冷也只能给电调降温,电机散热得不到改善的。

网友:
补充下, 我用3s电,双电机kv3800,2835,450w,速度可达80

楼主:
回复 网友F:

 80这么快啊,谢谢你的提醒,就去调整下重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