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改动让压缩机在短时间内重复启动(自制气泵)

楼主(2012-05-06):
各位前辈:
       有个让你们觉的很菜的问题:我想自制一台气泵,用的是冰箱的压缩机(jiaxipera  155W),所需要的原件都已齐全。唯独有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上网查也很模糊(基本没明白)为什么压缩机在停机后再次启动需要时间,能不能进行改装,取消这个时间,如何改装?         不胜感激啊……!!!!

网友:
冰箱是温控启停机啊,你做气泵,是压力控制启停机啊, 做这个要有点内功啊,不然有点危险的,我也想d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接点压力表做控制的,   只是害怕在用喷笔的时候突然压力不够,又启动不起来……那不就杯具了啊

网友:
要延时启动,跟两个因素有关:
1,气泵进气口和出气口的压力差。刚停的时候,这个压力差大,要启动电机,需要比较大的力。等一段时间,这个压力差会消失,启动容易;
2,启动电路。很多启动电路用PTC,常温时,PTC的电阻比较小,通过它给启动绕组供电,使电机转动,(电机一旦转动后,将启动电路断电,电机也能维持转动),随着启动电流流过ptc,其温度升高,电阻变大,相当于开路,断开了启动绕组。但ptc始终有小的电流通过,维持其高温高电阻状态。所以,停机后,要等一段时间让ptc冷却下来,再加电的时候才会有启动电流。
解决方法:换一种启动元件,用那种电磁式的,不需要象ptc启动元件那样等待冷却。或者,与PTC元件并联一个常开按钮,需要停机后马上启动的时候人工按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压力下降到电接点压力表的下限时,电接点压力表接通并联在PTC上的两根线,启动压缩机,压力上升,此时压力表自动断开并联在PTC上的线。压力继续上升……到达上限……以此往复循环?

网友:
简单的办法前提是用气量不要太大,加大储气罐。这样每次转的时间比较长,停的时间也比较长。

网友:
在不管压力的前题下不用ptc.用一种老式的重力起动线圈.早先的冰箱都是这种起动器.原来那种意大利的压缩机上面一头高一头低的.用的就是这一种。

网友:
没制冷剂循环短时起动应该没问题吧,不存在有压力不平行的现象

网友:
用气量和你的气动工具所需压力如果所需压力较大的话就不要考虑压缩机快速启动的问题了
即使能实现压缩机的损耗也非常的大

网友:
两个压缩机轮流启动 。

网友:
用空调压缩机,可以做喷漆泵用,本地看到好多自己做的,用来维修家具喷漆用,携带非常方便。也是用的灭火器罐子储气。有机会拍图给大家看。

网友:
省钱省到家了

网友:
标题

用个时间继电器代替PTC启动压缩机,最好有个出气口先泄压,再起动

网友:
冰箱压缩机是按间歇工作来设计的,连续工作,需要加强散热,再则不能带压启动需加上单向阀和泄荷阀,还有PTC启动的需要换成重锤式启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