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机身抖动, 有实战经验的老鸟请进!(疑难了啊, 有兴趣的老鸟来)

楼主(2012-05-06):
MCPX 机身抖动, 悬停的时候不明显, 急速下降的时候,特别明显。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制动的时候, 比如说对尾,急速后退的时候向前推动控制杆也会机身抖动。筛糠一般啊。 小鸟可送KBBD尾桨一只作为答谢。已经排除了主齿轮的问题,我这个鸡鸡可能是不太寻常,主齿轮炸了一下位置不对就会抖动。应该也不是舵机的问题,10天的新鸡。 都是爱机的人,老鸟救我。小鸟拜谢,再拜谢!!

根据各位老鸟的指导, 尝试了以下步骤,还是抖。
1,十字盘舵机加了垫圈了,有点改善, 还是抖!
2,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横轴拆了下来, 玻璃上滚啊滚,地砖上滚啊滚。 横轴没有问题。。。。。。。
3,主齿检查了, 就在位置上。
4,  自己有一副美国的KBBD的大桨,原装货啊, 换上去 还是抖。。。
5,桨片夹松紧适中。
6,螺丝全部紧一遍, 按照指示做了
7,舵机清洗。--这个暂时还没有进行, 没有清洗剂。。。。。--我就盼着是这个问题,2块钱买了95%的酒精,1包棉签, 三个舵机拆下来擦啊擦。装上飞, 抖动依旧,其间一次试飞,居然抖动得掉下了脚架。。。。。炸鸡,惨绝人寰。
8,检查主轴有没有开裂,--检查了主轴,这个肯定没有
9,拉杆有没有开裂,--全新拉杆
10,大齿有没有顶到位--再次检查。大齿就在自己的位置呢。
11,主轴轴承有没有卡死,--没有卡死,主轴可以灵活转动 不费丝毫力气

网友:
旋翼的螺丝是否上紧,肯定是有部件松动了,仔细检查,还有我的MCPX的横轴天生就有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紧了, 横轴是什么,两个桨片夹中间的金属的那个轴吗? 横轴天生有虚位怎么办啊

楼主:
这个横轴貌似不好拆啊, 一边是十字的螺丝,另外一边是一字的螺丝, 搞不定啊 这个是横轴么? 嘻嘻

网友:
换主轴吧,自己DIY即可

网友:
mcpx抖是正常的,这个其实是和浆有关系!

网友:
明显是升降舵机抖舵的问题嘛'清洗一下电位器'要么就是要加十字盘球头垫圈

楼主:
刚才给 十字盘加了垫圈了, 还是抖! 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横轴拆了下来, 滚啊滚,滚啊滚。 没有问题。。。。。。。

网友:
螺丝全部紧一边,舵机清洗。检查主轴有没有开裂,拉杆有没有开裂,大齿有没有顶到位,主轴轴承有没有卡死。以上没问题,飞机基本不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横轴就是于两个桨夹之间的那个金属轴。我说的虚位就是拉住桨夹,横轴能向桨夹两边的方向滑移约0.3毫米左右(新机未炸过就偶有机身轻微震颤的情况,后经排查发现是该问题造成的),不知道是个象还是普象 本以为是新机,可能没装紧,于是用套机内配的两个螺丝刀拧,硬是没拧下来(把手太细,不好用力),还差点把手弄伤了。后用自己的钟表批很轻易的拧下来了,一看,原来之前已经拧紧了,螺丝上还貌似上了螺丝胶的。 最后的处理方法是,在一边旋翼上粘上一小块合适的胶纸,然后飞前把桨夹往没粘胶纸的旋翼那边拉紧,问题解决:funk:
现在已购入FBL100的旋头组件,没有该情况了,但因此发现上面存在的问题的缘故了。fbl100的横轴在新装的时候,视乎不够长,要较大力的拧紧螺丝,致使横轴上的垫片要因此压入减震胶一点点。可飞了几个来回后发现横轴的尺寸又刚刚好了 看来FBL100的厂家是预见了桨夹轴承会松动有虚位的情况,所以横轴在新装的时候有点紧。而MCPX的厂家则没预见这个问题,或是对其的桨夹轴承的精密度抱有信心,所以横轴尺寸跟新装上的尺寸保持一致,而开飞后便有虚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有一副美国的KBBD的大桨,原装货啊, 换上去 还是抖。。。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去搞了,我的搞下来又原样装回去了 应该是厂家没有预见开飞后的虚位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 拆那个横轴飞了老大的力气了, 不好拆啊, 我这个也是拧不紧, 有虚伪。 买来就是这样。。。。。 咱俩的鸡鸡的症状一样的啊。 您的换了FBL100 就完全好了吗?

网友:
对,换了FBL的就不抖了。但因主齿炸得有点松了,如果没顶到位也会抖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桨夹也不能拧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以刚刚夹住旋翼能轻松的转动为佳,太松太紧同样都会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我得这个症状和您说的最相似了。 我的这个飞机也是买来就经常会抖动。 我是直接买一个fbl100的横轴就行吗?完全匹配吗? 还是需要买一个fbl100的旋头组件啊, 请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FBL100的横轴是2MM的,MCPX的细些,好像是1.5的(不记得了,其他模友的帖子有说明),不能适用,要整个旋头组件都换过。

网友:
楼主还是清洁下舵机吧,如果手上没有专门的清洁剂的话,两块钱买瓶医用酒精,,用棉花棒粘点酒精清洁一下舵机的电位器,应该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有方案里面就您这个最省钱了啊, 下班我就去买,洗! 多谢了

网友:
舵机洗了,横轴换了,如还抖换接收板

网友:
不需要去搞了,我的搞下来又原样装回去了

楼主:
     兄弟你是想要我这只机机吧, 送给你好了。。。。。 。 500块也搞不定啊你说的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也是抖动吗?? 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是想要我这只机机的小命吧,。。。。。 。 500块也搞不定啊你说的这些

网友:
 还没搞定?

楼主:
还没有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根据各位老鸟的指导, 尝试了以下步骤,还是抖。
1,十字盘舵机加了垫圈了,有点改善, 还是抖!
2,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横轴拆了下来, 玻璃上滚啊滚,地砖上滚啊滚。 横轴没有问题。。。。。。。
3,主齿检查了, 就在位置上。
4,  自己有一副美国的KBBD的大桨,原装货啊, 换上去 还是抖。。。
5,桨片夹松紧适中。
6,螺丝全部紧一遍, 按照指示做了
7,舵机清洗。--这个暂时还没有进行, 没有清洗剂。。。。。
8,检查主轴有没有开裂,--检查了主轴,这个肯定没有
9,拉杆有没有开裂,--全新拉杆
10,大齿有没有顶到位--再次检查。大齿就在自己的位置呢。
11,主轴轴承有没有卡死,--没有卡死,主轴可以灵活转动 不费丝毫力气

网友:
10楼正解!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机也是,什么都没坏!与桨的因素无关,桨再破都能用,不影响!炸多了之后,胶圈炸移动了,往里面去了!就是拉住桨夹,横轴能向桨夹两边的方向滑移了,造成了空隙的虚位,重新装胶圈和旋翼头组件之后就不抖了,双桨随之消失!一切都刚刚的了!我用的是FBL100旋翼头组件,机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整个都得拆下来吗?主要是清洗电路板啊 还是清洗舵机拉杆的竖槽啊?

网友:
拆洗舵机很简单,哪儿脏清洗哪儿

网友:
我的也是飞行正常,沾地就开始抖,清洗舵机以后润滑了一下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是否用这个配重桨?看看这个照片。

网友:
看来楼主机机的毛病都变成疑难杂症了。模友们都快来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老鸟提醒, 我用的是KBBD的桨, 不是这个重桨,

网友:
今天调鸡也出现LZ类似的情况,后来排查发现是中联和主轴配合不紧,晃

网友:
实在不行就检查主板的固定问题,松松或者紧紧试试。
身边有摩友可以一起切磋,单枪匹马就会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pipikei   老兄给我的中肯的指导。小弟发自内心的感谢。 这个故障没有白出现, 我已经给这个鸡鸡整个拆装过了一遍了啊。 哈哈即便是无法修复 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已经加了您的qq了 希望你在的时候加上我。只剩下最后2个方法没有尝试了,
1,更换主轴
2,更换旋头组件。 我马上就去采购fbl100配件, 然后向您报告我这边的成果, 我仔细悬观察飞机的抖动, 更倾向是从中联部分发出来的。

我准备采购旋头的 组建, 包括 桨夹+横轴+中联+中联避震垫+中联轴承 应该就够了吧? 还需要别的部件吗? 现有的KBBD的大桨还能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客气了,其实我也是新手,说不上是指导,玩模就逃不了折腾(我视乎是折腾多过飞) ,没办法的事,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嘛。

你的直机的问题确实有点诡异,或许也是其他模友包括我在内的水平问题。

至于原机的旋翼头虚位,如果你有工具、材料,动手能力足够的情况下,在横轴固死的那头加个合适的垫片是可以解决的。不过由原机横轴过于细小,对于新手来说应该不耐炸,所以换个FBL的旋头组件还是必要的。还有你有无仔细检查过原桨夹的轴承?有无大的虚位?有无卡滞显现?我看着那4个轴承也很精密,只怕也不耐炸,你之前有无比较厉害的炸鸡?比如操控不慎旋翼拍打在家具等物品上很大声音的样子,但旋翼却无受损或受损轻微。这也可能会致使桨夹轴承受损。

FBL旋头组件是可以用在MCPX上的,但有个小问题,FBL桨夹的球头稍微小点,与MCP的拉杆匹配时有点虚位,要解决有两个方法,一当然是购入FBL的斜盘组件和拉杆,二是到淘宝网上淘一瓶乐泰495瞬干胶(我是在叫yufengde871016的卖家处购的,价钱便宜,性能实在,该胶主要是粘合塑料的,干结后的硬度较高。),然后在桨夹球头上薄薄的、均匀的抹上一层胶水,等干固后再用纸巾抱住球头打磨光滑便可,当然最好还在球头上抹点纯凡士林润滑。具体如何操作可Q我。

还有FBL的桨与桨夹配合会有炸鸡后两桨自残的情况,具体可参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7823443

网友K:
我的MCPX有时也小抖几下。开机,对频后不飞,拿在手里左右摆动一会,发现右舵会偶尔抽疯似的上下狂动5、6下。用酒精清洗也没见好。可能是没洗对地方    不管了,就这么飞了    借这帖子的人气问一下;到底洗哪呀??  我是把板子两面能用酒精擦的地方全擦了。

网友:
拆MCPX的橫軸有人DIY一種工具可以卡住橫軸一邊的一字凹槽,另一邊用十字起子就很方便拆開了,你可以搜一下MCPX橫軸。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MCPX有时也小抖几下。开机,对频后不飞,拿在手里左右摆动一会,发现右舵会偶尔抽疯似的上下狂动5、6下。用酒精清洗也没见好。可能是没洗对地方    不管了,就这么飞了    借这帖子的人气问一下;到 ...

这个估计是要洗舵机的碳膜。而不是洗其他的地方。
方法这样:
把舵机和主板的连线小心的拆卸下来。然后拆舵机底板的2个固定螺丝。
再把舵机拿出来。翻过来。可以看见舵机底版的反面有4个小螺丝。拆掉(记住位置)。
然后吧舵机的电机部分小心的从底板上拿开。
在舵机底板正面被电机遮住的部分可以看见2个竖条。一个黑的。一个白的。这个就是碳膜。
然后用棉签蘸上无水酒精 擦拭这个 2条碳膜。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

网友:
这个抖动很多人都出现过,主要是因为机子的震动造成MB的频繁修正造成的
楼主是不是V2的机子,V2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了MB的三轴芯片,V1是用VBAR的芯片
不是说MB的不好,在机子0震动的时候MB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坏就坏在MB太敏感了,特别是对高频震动,使得MB一直在修正副翼
一般机子的震动主要由主轴,大齿没顶紧,旋翼头(中联裂了,横轴弯了,大浆不平衡了)造成
楼主换FBL100的旋翼头不失为一种改善方法,我用了FBL100的旋翼头很久了,横轴才弯过一次(直接扔了,便宜,MCPX的原装从前弯了舍不得,还拗直了用)
关于舵机有没抖,我觉得10天的机子不至于要清洗舵机,除非你天天在沙尘暴里飞。

总之,这种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排震,排震,排震!

网友(2012-06-26):
我这几天也遇到MCPX 奇怪的抖动,飞起来每几秒钟就抽搐一阵子,照着LS的SOP 查过一遍, 甚至连舵机都拆下来洗了,还是无法解决。后来突然想到现在的十字盘是两个坏掉的十字盘,一个原厂塑料,一个山寨金属,重新组合起来的混合十字盘体,心想该不会这边有些问题。刚好备料的原厂十字盘到了, 就换上原厂十字盘....结果 jj 就乖了,完全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