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氧化碳瓶充装氩气安全吗?会爆瓶吗?

楼主(2012-05-06):
买了个小钢瓶,买时没看清楚,回家后才知道是二氧化碳的瓶,有点担心充上氩气后会爆瓶(氩气的压力跟二氧化碳的压力相差好大),请问用二氧化碳瓶充装氩气安全吗?会爆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压力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考虑氩气的冷却温度低!出口处会结冰!与二氧化碳的充装瓶不符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   如果是小容积的瓶子最好不用    壁厚较薄,大容积的一般壁厚在8个左右      试水压可以稳定达到150KG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的这个是12L的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冒险啊 二氧化碳应该是液化气瓶。氩气压缩后是否液化不清楚。耐压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考虑氩气的冷却温度低!出口处会结冰!与二氧化碳的充装瓶不符而已

我刚拿称,称了一下空瓶有11.3公斤,高735MM,直径有145MM,
我那天到私人充气站充了一瓶12升的气,他用的转接软管的能接上我的小瓶,我现在担心的是CO2瓶能不不承担得起氩气的压力.万一那天爆瓶,我看我是玩完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瓶体上标的TP22.5是说明你这个气瓶经过了22.5的气密实验,水压实验15MPa   和大部分气瓶生产厂家(氩气瓶)的检验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无缝瓶体,充装介质是永久气体、高压液化气体  ) 你可以到卖家那里看看氩气瓶的标识,一样的话是可以用的   实在不放心     可以跟卖家换货啊(为了安全,舍点就舍点吧 )

网友:
没问题,上面TP22.5 WP12 很清楚了

我们实验室那么多气瓶子,其实都是一样的指标,装氩气氢气氧气的瓶子也是这指标,试验压力22.5,使用压力12MPa

网友:
唉!~~看看书吧!氩气。。。。。。。决对安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是比较放心用了,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不知那瓶子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过几天到商家那里去问问

网友:
这个样子的钢瓶可以装二氧化碳、也可以装氩气、装氧气也没有问题,因为是同样的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只是按照国家的规定,一旦第一次装什么气体,以后就要总是装这种气体,目的就是不要弄混了。
      二氧化碳瓶子经过冲洗以后,装氩气不存在安全问题,只是要把钢瓶涂成灰色,写上氩字。
      以后想装二氧化碳,再冲洗一下钢瓶,涂上二氧化碳钢瓶的颜色,就可以了。
      氩气在钢瓶中是气态,不是液态,比氧气的液态更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钢瓶的强度。
      从大瓶中向小瓶充气,操作很简单,就是用管子连接两钢瓶,打开角阀,就听见吱吱的叫声,被充气的小瓶瓶身发热,响声停止,两瓶压力平衡了,关上角阀,卸掉大瓶。然后再找另一个大瓶,向小瓶中充气,如此反复操作3-4次,才能充满小瓶。如果是只充一次,小瓶根本不满,很快就用完了。
    最好就是再买一个40升的大钢瓶,一大一小两个钢瓶用起来很方便。用小瓶去充气是很吃亏的。用大瓶去气站充气,自己从大瓶中给小瓶充气,一大瓶可以给小瓶充五六次。
    买一个大钢瓶大约600元,国家规定寿命30年,用50年也没问题,如果不想要了,随时可以卖掉,还可以卖出接近原价的价钱。挺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的大瓶要850一个呀 ,真黑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这个帖子回答很专业,我从废品站收的一个12L的钢瓶花了40元看来非常超值,重量有11kg,按斤称的,就是缺阀门,配个就ok了,谢谢大家的专业回答!

ziyp的回答很专业,原来钢瓶没有啥神秘的,事故见多了,就对这些压力容器有点怕!
上面依稀写着:
TP225
WP15 注:第一个字母好像是W
W14.1
J00.3V7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这个帖子回答很专业,我从废品站收的一个12L的钢瓶花了40元看来非常超值,重量有11kg,按斤称的,就是缺阀门,配个就ok了,谢谢大家的专业回答!

请问你的瓶子上面有标是什么瓶吗?(是二氧化碳,还是氩气瓶)

网友E:
绝对没问题,二氧化碳的压力大多了!用装CO2的瓶装氩气简直是大材小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面没有 写装啥的,只有一些字母,ziyp的回答很专业了,我们的瓶子估计是一样的,我的测量的高度是从瓶嘴开始量的不含阀门!

网友:
我的40L大瓶700元,这次去充要45元了。。。。二氧化碳瓶的能承受压力和氧气的差不多,只是二氧化碳受热压力会急剧上升,所以一般只冲到净含量25KG一瓶,具体压力跟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没问题,二氧化碳的压力大多了!用装CO2的瓶装氩气简直是大材小用!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到二氧化碳充装压力只有6~7MP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没问题,二氧化碳的压力大多了!用装CO2的瓶装氩气简直是大材小用!

您好我的那个小瓶,瓶身印着TP22.5    W12
请问这个W12是不是表示最高只能充到12MPA的压力?

网友:
压力应该不是问题,该瓶试验压力22.5MPa,而你是用在瓶倒气的状态应该是很安全的,问题是更换气体有个洗瓶和抽真空的问题,你若是空气瓶换氧气就比较简单,将原瓶涂上蓝漆就行了,若考究点可将空瓶充一点氧气然后放掉再充就可以了,俗称气体洗瓶.若氢气和氧气互换就要将空瓶抽真空,再用少量气体洗瓶,瓶内若留有残余气体,氢气和氧气混合后,瓶底可能会有水分长期留存,时间久了瓶底会锈蚀而影响安全;若用氦气等惰性气体瓶换装氩气,洗瓶也比较简单;若用氧气,空气,氢气瓶换装氩气一律要抽真空然后再用氩气洗一下瓶,因氩弧焊对氩气的纯度很敏感,特别是不能混入氧气;二氧化碳气瓶比较麻烦,瓶内会残留存少量的碳酸性液体,你只要将空瓶的阀打开就会闻到一股酸臭味,这个比较难弄掉,这些碳酸液体不清除干净是不能做氩气瓶用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铜阀旋下来,然后灌水和洗涤液反复冲洗,洗干净后口朝下控干,半天后再口朝上彻底晾干,然后再上阀抽真空灌氩气.
     最后强调一个概念,任何气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可以液化,不同的气体的液化压力是不同的,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压力,而不是气态液态,管他什么态不超过安全压力就行,有很多气体满压时是液态,当压力降到液化临界点时就变成气态了.另外倒气的时候会有吸热和放热的现象,充气最好缓充不要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那个小瓶,瓶身印着TP22.5    W12
请问这个W12是不是表示最高只能充到12MPA的压力?

12mpa是通常满气时的工作压力.钢瓶的使用寿命是和你的充气压力和充气次数相关的,每次充放气钢瓶都会膨胀收缩一次,机械上讲疲劳一次,反复疲劳后钢瓶的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这种瓶倒气对钢瓶的疲劳作用比较小,所以可以放心使用很多年.

网友:
没问题,二氧化碳是液体气化后压力大!用装CO2的瓶装氩气没问题,置换干净后一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那个小瓶,瓶身印着TP22.5    W12
请问这个W12是不是表示最高只能充到12MPA的压力?

查过资料,TP22.5是水压试验,W应该是瓶的重量、WP是工作压力,你瓶上印的是V12不是W12,V是容积,就是你那个是装12L的瓶。二氧化碳瓶是装液压二氧化碳的,CO2瓶的灌装标准是0.6kg/L,就是每升的容积只能装0.6公斤的液化CO2。按这灌装标准来灌装,钢瓶公称工作压力是15Mpa,但灌装完后瓶内压力只是6~8Mpa,因为液态CO2的临近温度是31度,就是说瓶内温度高于31度会发生液体向气体的相变,这时瓶内的压力就会迅速上升,当温度达到54度时压力就会达到15Mpa,与钢瓶的公称工作压力相当。所以要是常温下装液化CO2装满钢瓶后压力如果高于8Mpa也就是大于0.6KG/L的标准的话,温度一升高,瓶内的压力就会大增,很容易爆炸的哦!
因此,CO2气瓶除了耐高压外,阀门还会额外增加安全阀。这样的瓶装氩气,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
不过,你的瓶的颜色是灰色的,这时氩气瓶的标准颜色,而且阀门也是普通的阀门,所以可能是打错钢印而已。它应该只是一个氩气瓶

网友:
你想着行不行都没用,卖氩气的不会帮你灌的

网友:
经常接触气体,氩气属于安全气体,氢气属于危险气体,而且氢气瓶嘴和减压阀都禁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错,更专业的回答,看来高手林立呀!

网友G: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所有的二氧化碳瓶子都有泄气装置!颜色灰白!打有CO2。耐压22.5MPA!
氩气瓶子是灰蓝色!市面上大多是翻新瓶。没有泄气装置!因为氩气稳定。不会因为气温变化而膨胀!
氩气充瓶的气压是13MPA!

网友:
看看专家议论

网友:
我做过煤气罐,煤气罐要打水压破坏性试验,用流量很小的高压柱塞泵将煤气罐打爆,像气球一样都成圆的了,最后瓶子中间扑哧一声列个大口子,水就喷出来了,气瓶气罐都经过完全退火,很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绝对没问题,二氧化碳的压力大多了!用装CO2的瓶装氩气简直是大材小用!
这话说的有点外行了吧,去查查资料,二氧化碳和干冰,今天喝的有点多,又胡说了,不过比装B好一点

网友:
用吧,没事的。瓶上测试压力是22.5mpa,也就是225公斤压力。一般的充气站不管什么气都只能充到13mpa左右。就是钢瓶爆炸是成碎片的,杀伤力大,铝瓶爆炸是撕裂的,杀伤力小。想安全就上碳纤维瓶,可以上35mp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所有的二氧化碳瓶子都有泄气装置!颜色灰白!打有CO2。耐压22.5MPA!
氩气瓶子是灰蓝色!市面上大多是翻新瓶。没有泄气装置!因为氩气稳定。不会因为气温变化而膨胀!
氩气充瓶的气压是1 ...
又碰到我装B了,您见过民用二氧化碳气压表有22.5的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的二氧化碳气压表在常温最高40度的情况下没有超过6个压,知不知道二氧化碳气压表为什么会有加热装置,因为那是避免在温度零下10度以下的时候能够正常供气,温度低于零下10度以下的时候,我从没见过气压表能够超过4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我的氩气瓶压力是10个压左右,氩气可以大瓶倒小瓶,二氧化碳就不理想,究竟哪个压力大?氩气属于惰性气体,二氧化碳属于阻燃气体,要达成爆炸的效果,建议选用氢气和氧气

网友H:
乙炔和氧气的效果也不错,以前听说过电石土罐回流造成巨型冲天炮,不过我没见过,老焊工应该知道回流保护器这个东西,也听说过氧割回火就看着从枪头烧到管子,也没有见过,见到的是我96年不小心回火了,当时还在纳闷,毕竟是新手,老焊工(年龄比我小)立马跑过去把两根管子折起来,后果是割枪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话说的有点外行了吧,去查查资料,二氧化碳和干冰,今天喝的有点多,又胡说了,不过比装B好一点

 的确是外行,都是道听途说的!在苍井空还不是老师的年代,PCP还只是玩具!那时想拿个氩气瓶去朋友的气站装CO2来喂养我改好的TU鹰,朋友连声拒绝,说氩气瓶装CO2很容易会爆的,很危险。反过来就没事!那我就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碰到我装B了,您见过民用二氧化碳气压表有22.5的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的二氧化碳气压表在常温最高40度的情况下没有超过6个压,知不知道二氧化碳气压表为什么会有加热装置,因为那是避免在温度零下10度以 ...
我这三十度多,忘记插电加热的插头在电焊机上了,才用十分钟左右,加热器,开关连同表都挂满水了,这个加热器用途确切的说是防止气体蒸发温度降低而结冰堵住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乙炔和氧气的效果也不错,以前听说过电石土罐回流造成巨型冲天炮,不过我没见过,老焊工应该知道回流保护器这个东西,也听说过氧割回火就看着从枪头烧到管子,也没有见过,见到的是我96年不小心回火了,当时还在纳闷 ...
氧割用气瓶的话回火能及时处理是没什么大危险的,以前的乙炔用电石水反应的,压力比较低,容易倒吸。气瓶的氧割回火的表现情况是啪的一声火灭了,其实是火往割枪铜管子里面烧了,这时要马上关闭开关就没事,用手摸最下后面那开关前面那段管,能把手指汤起泡,可以想到火回到那的一瞬间的温度有多高。

网友F:
氧气回火的场面我是记忆犹心呀,68年冬天我在沈阳,隔壁的单叔叔是一位焊工,一天在工地现场亲眼看见他在气割钢板的时候突然出现回火,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还没等关闭焊枪上的阀,氧气管就从割枪后面烧断了,一瞬间一条火蛇在空间飞舞起来,我们当时都吓得惊呆了,那位单叔叔起身扑过去抓住管子就折起来,但为时已晚,只见他痛苦地嚎叫一声,还好另一位焊工反应很快迅速跑到氧气瓶跟前关掉了总阀,那位单叔叔的腿上被火蛇烧掉一大块肉,人都快昏过去了,太可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玩的不是活性气体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说法不对一定要纠正,不然可能出事故的。
以co2为例,超过20几度就是永久的气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co2不能充满,不能测压强,一定要称重的原因。
按标准其钢瓶的耐压是指在333K(60℃)时的气体压力,此时co2已全部汽化,co2的卸压阀大概在15个压左右,用co2的瓶阀,即使钢瓶耐压没有问题,超过卸压阀的压强也会卸压,挺吓人,有心脏病的要小心。

网友:
应该没问题,就是瓶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说法不对一定要纠正,不然可能出事故的。
以co2为例,超过20几度就是永久的气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co2不能充满,不能测压强,一定要称重的原因。
按标准其钢瓶的耐压是指在333K(60℃)时的气体压力,此时co2已 ...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还没反应过来我那句话说错了,请你指出来,让我也进步进步 LZ想用二氧化碳瓶改装氩气,担心能不能爆炸,我告诉他正确的洗瓶方法,并告诉他瓶倒气使用氩气是安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较特殊,在同等压力下,它的气化温度比较低,在一定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它的压力变化比较活跃,所以充co2满瓶时要称重.其实其它的气阀上也有自动卸压装置,但其它气体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氩气一类的惰性气体本身液化压力就很高,在常温变化范围内瓶压变化相对比较稳定.你所说的co2超过20几度就是永久的气体了,这是不对的,由热力学实验我们知道co2在30度时只要压力超过7.2mpa则co2仍为液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氧气回火的场面我是记忆犹心呀,68年冬天我在沈阳,隔壁的单叔叔是一位焊工,一天在工地现场亲眼看见他在气割钢板的时候突然出现回火,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还没等关闭焊枪上的阀,氧气管就从割枪后面烧断了,一瞬间 ...
是用的乙炔发生器还是瓶装的乙炔呢,如果是瓶装的也发生这样的事故的话太可怕了,看来加个防回火器是有必要的了,虽然还没见到这用氧割的人装。

网友:
前几天我试机时就回火了,将接头冲开,在接头处起火,将氧气管烧穿,我说咋一股橡胶味,以为是铁水掉在橡胶上就没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不起是我记错了,co2临界温度不是20多度,是31度,超过了就是永久气体,再加压也不能回到液态。所以在超过31度以上,co2钢瓶的压强会随温度变化成比例的飙升。
我针对的是“任何气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可以液化”这句话说的,实际上只有在临界温度以下这句话才成立。
前边还有网友说到co2瓶阀要加热的问题,这是由于汽化吸热造成的,只要是液化气都一样。
又看了您的帖子,68年还没我呢。失敬!

网友:
都很专业受教了 做什么都是要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用的乙炔发生器还是瓶装的乙炔呢,如果是瓶装的也发生这样的事故的话太可怕了,看来加个防回火器是有必要的了,虽然还没见到这用氧割的人装。

回火问题还是要从原理上搞明白,和乙炔气源的种类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氧气是助燃气体,光有氧气是烧不起来的,当有可燃气体或可燃物体被点燃之后,这时再通入氧气,可燃气体或可燃物体将被助燃而发生剧烈燃烧.焊枪回火一定是被点燃的可燃气体从枪体内部窜入氧气管并在氧气管内壁发生剧烈燃烧,氧气管被烧断后橡胶管成了被点燃的可燃物,有一定压力的氧气一方面助燃橡胶管,另一方面产生喷气效应,所以出现了一条火龙在空中飞舞的可怕现象.那么可燃气体是怎样由枪体内部窜入氧气管的呢?原因就比较多了,而且一定有某些偶然因素出现,比如可燃气体的压力高于氧气的压力,枪体的结构存在一些缺 陷,操作程序错误,可燃气体或氧气出现瞬间倒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用的乙炔发生器还是瓶装的乙炔呢,如果是瓶装的也发生这样的事故的话太可怕了,看来加个防回火器是有必要的了,虽然还没见到这用氧割的人装。

有的,减压阀上有回火防止器的

网友:
一般不会出事的,我碰到过一次,我刚点着火,调好火焰还没开始割呢,结果氧气管就炸了,像放礼炮一样响,吓我一跳,连忙把总阀给关上,也没事,就是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