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来的模拟器不能用啊 高手来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2-05-06):
笑天颜:(18:07:01)
在吗?
stxyc:(18:07:14)
z
笑天颜:(18:07:35)
模拟软件怎么用不了
stxyc:(18:08:09)
什么情况
笑天颜:(18:08:10)
笑天颜:(18:08:51)
应用程序错误
stxyc:(18:09:25)
FMS 模拟器 D3DRM.dll
stxyc:(18:09:27)
这个吗??
stxyc:(18:09:41)
WIN7系统?
笑天颜:(18:09:41)
不是
笑天颜:(18:10:09)
XP的吧
笑天颜:(18:10:29)
360的原因?
stxyc:(18:11:12)
集成主板?
笑天颜:(18:11:30)
B500一体机
笑天颜:(18:12:17)
电脑的原因?
stxyc:(18:12:41)
集成的也有可能!
我的手提电脑以前用不了!
换了个台式就没有问题
笑天颜:(18:12:58)
我去…  没办法了?
笑天颜:(18:13:01)
笑天颜:(18:13:17)
难道要我去网吧
stxyc:(18:13:34)
亲看能不能找别的电脑试试看!
要是有提示什么程序的话百度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笑天颜:(18:14:14)
笑天颜:(18:16:16)
应用程序发生异常 未知的软件异常 (0x0eedfade),位置为0x7c812afb
笑天颜:(18:16:42)
什么情况…

楼主:
我的电脑是联想B500一体机 卖家说可能是集成主板的原因  晕死了  另外想问一下有没有我电脑能用的模拟器下 载地址啊

网友:
不清楚,帮顶吧

网友:
FMS本来就是个不咋地的模拟器,不能玩也没啥,至少玩个凤凰吧

网友:
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没有安装 DirectX

还有显卡驱动有没有更新? 现在的上网本,显卡不会太好,因为不要指望能有多好的性能玩模拟器!

3500元以上的笔记本,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一般都有独立显卡,或者显存够大.只要装好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9):
我就是b500一体机,飞凤凰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