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60MG的电机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2-05-06):
昨天中午服役了大概不到400个起落的260终于挂了一个,拆开检查一切完好拆掉齿轮
电机
转装上又不转了。
估计是电机完了谁知道电机型号是多少?

网友A:
我也有3个挂了,同是电机问题!

网友B:
型号是直径*长度
不过参数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
用卡尺量她的三维……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11157689
尺寸:机身长15MM,机身宽度12Mm,厚度10MM,轴长4MM,轴径1MM
不用谢~~~~~
其实260mg可以换12*15的空心杯的,不过外壳要磨一下而已,据说换空心杯成功后260mg真的好猛好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