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的威力

楼主(2012-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震动会震断尾管?

网友:
尾巴肯定有问题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
 皮带的都这么震,轴传的估计爽歪歪。。。

网友:
震动这么厉害,是不是时间长了?

网友:
不应该呀,我炸鸡也就这效果

网友:
是不是涂了伟哥呀,这么强

网友:
我震断过尾波固定座

网友:
1、机械疲劳;2、本身强度不足;3、机身和尾管的连接处入未做10楼图片中的处理;4、炸过机,致使本身已有内伤。

网友:
LS好全面,不过LZ这震动的多大啊,这么大的震动,也能飞,佩服一个先

网友:
靠,比震动棒还厉害啊

网友:
是飞机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