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特别版MINI CP搞的专用头罩

楼主(2012-05-06):
把我原来的华科尔GCP改了MINICP机身,利用一个随意找到的塑料盒子,自己DIY一下,就能搞出安放GCP接收机的平台了!

由于我原来搞给4G3使用的那个DIY头罩,使用在MINICP上面显得太大了,干脆另外搞一个专用头罩。
先在接收机平台底部粘上魔术贴的一边

用可乐塑料瓶子搞了一个超级简易的头罩,头罩前部用魔术贴的另一边粘紧,就可以固定头罩的前面了。对于新手来说,这个头罩可能不够结实,会无法保护好你的接收机,所以不要乱学!!!

套上专用头罩

顺便拍了佩戴专用头罩的飞行视频。油门曲线设置V型,两边最高点设置85,中间最低点设置70。

网友:
那么小空间翻厉害哦。
这个机机喜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頂完再睇! LZ 也升級了 7mm 尾摩,我用回原裝的接收機平台,還未敢用 G Mini CP 練翻。

网友:
MINICP机身没有放接收的平台吗?
GCP换机身只需要MINICP机身就可以吗?
还要别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用FBL100练习空翻,等熟练后再换回GCP练习吧,不过GCP的机身没有MINICP好翻,但是MINICP的十字盘定位没有GCP准确,所以都是勉强凑合着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MINICP的接收机是竖放的,并不是平行放置,所以用GCP接收机,要自己想办法固定。
GCP改MINICP,除了要换机身,还要把GCP的螺距舵机改反向才可以使用,论坛上面有相关的改装帖子,请搜索一下吧。

网友:
可乐瓶做头罩的用法值得借鉴。minicp的机身就没有兴趣了,想用大一些的副厂舵机都不行

网友:
后面的椅子真不错啊

网友:
那么小空间翻厉害哦。

楼主:
长椅子前面还有一个配套的小矮桌子,所以不能让我的小电直掉太多高度,否则肯定砸到下面的桌子上。

网友(2012-09-18):
既然有了FBL100,怎么还入GCP,楼主的飞行技术一流

望楼主评价一下两款机机的差异

楼主:
购买GCP的时间比FBL100早半年,关键是华科尔的GCP采纳了我的几个建议,使用了2.5MM直径主轴,类似MCPX旋翼头那样的H型相位器,耐摔的0.5模64T大齿轮,所以你们购买某少的64T白色大齿轮安装到GCP上面会觉得很容易,因为我以前的改装4G3就安装了那个齿轮,觉得耐摔好用才提建议给厂家。FBL100是驰远公司送给我的,不需要购买。
我觉得GCP的身高矮一点,外观比身材高大的FBL100舒服好看。
在原配主马达的动力方面,FBL100绝对比GCP强劲很多,根本不同层次。
舵机方面是FBL100的直线舵机比GCP舵机耐摔N倍,对于在室内练习空翻,肯定会有摔机的现象,这个时候就是对舵机耐摔程度的考验了。
除了舵机以外,这两款电直的配件都很耐摔。
两款电直在正飞和倒飞悬停的时候都很稳,区别不大,只是GCP在空翻动作完成的瞬间,稍微有点滑溜,要学会赶紧HOLD住它,也许是GCP原来的塑料机身比较软,大动作会造成机身变形,影响这个瞬间飞行操控的精准性,不过改了MINICP机身后,好操控很多,空翻也容易很多,由于我的GCP是很早期的版本,所以接收机没有自行更新程序的功能,直到后来出的MINICP才采纳了我提的这个建议,反正我是无法享受自行更新程序了,据说升级了程序的MINICP稳很多,也许会比FBL100稳。
我现在这架特别版GCP在倒飞航线的时候比FBL100好操控,而且觉得它倒飞比正飞稳定很多,FBL100就是正飞和倒飞都稳定好控制。两款电直在操控性能方面区别不算大,由于考虑的GCP舵机齿轮很难购买,所以我现在飞得最多的就是FBL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