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并口卡

楼主(2012-05-06):
前几天进了双并口接口板,用在六轴机上。请各位介绍下好用的并口卡。先谢了!

网友A:
准备D一个裸奔的  希望好用顺手

网友B:
用支持烧录的

网友A:
发现搞错了LZ的意思  问的是并口卡
额有一块,N年前的古董,还没开始用那。 这两天把接口板做好了就可以开始用啦~

网友C:
用4片74HC573 或373做扩展的话,利用一个并口的八个数据端和四个控制端,搞成4*8=32个数据端。
就是浪费点时间,4片的数据端口不能同步输出,

网友D:
并口卡质量都一样的,找最便宜的买也没有问题,我这用的一直很好。

网友E:
上次卖接口板的工程师建议我买9815芯片的并口卡 60元的样子 可惜我买了也不会设置 搞了两次不行就没搞了 主要是中断资源的设置不会改……老老实实用主板上的 搭车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