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留空性能比较好的可做fpv的滑翔机是哪种?

楼主(2012-05-06):
想买个空气动力性好一些,滑翔时间久一些的做
FPV
的载机。能否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FPV载机的设计要求和滑翔机不一样的,首先要保证载重量和稳定性.新手可以试试翼龙和1米4的好小子. 老手可以用飞翼.
建议LZ到FPV区咨询吧.

网友B(2012-06-05):
楼主,你做一个有动力的GUPPY MKII(貌似图纸不好找……),加2~3度上反,机翼上做一个快拆支架装摄像机(像预警机那样),装摄像机就是FPV载机,拆了摄像机就是电滑。
楼主参考一下哈~

网友C:
如果是新手,翼龙是不错的选择。
载重大、滑翔性能强、稳定性出众、场地适应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