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问个关于电池的问题⊙⊙⊙___⊙⊙⊙

楼主(2012-05-06):
手上有闲置的1S电池,想DIY个控电(2S就够了)

电池的平衡端口,2s是3根线,3s是4根线,4s是5根线。。。。。。。。。。。

这线是怎么个接法?   比如3S 的4根线。 3个1s串联后    3根分别接1s的一个正级,拿一根接负级???       还是3根接负级一根接正级?   还是怎么接法?

网友A:
3S举例,前三根线每根连每片电池的正极(注意顺序),最后一片的负极是第四根线,电池的三片电池串联,第一片的正极和最后一片的负极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举例,前三根线每根连每片电池的正极(注意顺序),最后一片的负极是第四根线,电池的三片电池串联,第一片的正极和最后一片的负极做插头

3Q    果然如猜测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