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副翼舵机连续坏掉

楼主(2012-05-06):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装了一架D板F3P,机型sultimate,副翼面积较之一般F3P机算大的。副翼舵机采用的蓝箭05010金属齿舵机,结果接连2个05010都莫名奇妙抖舵。今天看了另外一个朋友同款机型,用的迎燕普通齿飞了一段时间,结果也开始抖舵了。想请教下到底是F3P副翼面积过大导致舵机损坏还是最近天地飞4通mini接收有问题?

楼主:
说明一下,我的第一个05010拿到手时用舵机测试仪测试正常,可是装机后没有试飞仅在地面上测试时就抖舵,之后一个05010是飞了一个起降后开始抖舵。我不怎么相信是由于副翼力量过大导致的,毕竟F3P速度与重量受到严格限制,而那哥们的EMAX08A在飞行一段时间后也开始抖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很信任EMAX舵机的,甚至一些十分暴力机型关键部位也采取的银燕,所以我开始怀疑是否是天地飞接收模块的问题。我俩用的都是天地飞4通mini接收。这里仅仅是自己的猜测与想法,并没有蔑视某品牌的意思,所以请大家不要冠上看不起国货等帽子。诚心求教原因。

网友:
蓝剑5g金属齿用在副翼上慢飞行,稍稍暴力一点肯定完蛋的

我副翼用的08D   从来没坏过
曾经有一个抖,我用在尾翼上,拉线过紧导致的

网友:
银燕用一段时间都抖,副翼基本上装上就抖。副翼惯性太大了,导致抖

网友:
我用银燕08A做副翼,到现在3架飞机还行,难道运气好?
以后准备上08D
新手,只说说自己看法。

网友:
我最近做的一架D板“大鱼”副翼舵机采用银燕8克数字舵机,也出现过抖舵问题,有时抖一段时间就不抖了,有时抖的时候,调一下微调,再调回来也不抖了,还没搞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建议和厂家联系一下,我买了三个05010MG,一个狂抖,已经返厂。
用银燕舵机抖的,其实吧,这银燕舵机,也就是那么回事,一段时间似乎好一些了,但是过段时间肯定继续歇菜。特别是无故降价之类的。
咱固定翼买舵机其实相当省事,去直机版,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舵机,就知道什么舵机耐用了。直机上面舵机压力大很多。
不过9g以内的舵机,还真没有特别抗用的。
另外,国产货,一致性是很大的问题,有的可能能使用很久,有的可能是被秒杀的份儿。。

网友:
。。不嫌重 上ds215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