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锁尾问题,GY401+9257

楼主(2012-05-06):
突然加速时,尾巴有有抽筋现象,其他没问题。
这个是不是9257速度不够,必须得换9254或者DS620?

网友A:
在normal 模式下面正常,急加速螺距过大导致转速下降,锁尾效果变差,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normal 模式下面正常,急加速螺距过大导致转速下降,锁尾效果变差,就会这样

哥们,你的重点在哪里?
肯定是锁尾效果变差,关键我的问题是怎么解决?500机型用9257是不是速度和扭力不够?有必要换成9254 DS620么?

网友:
500最好用9254或者8910A+,9257用在450机型上比较合适

网友:
9257当500尾舵绝对够用,加速抽筋,把感度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