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弱点

楼主(2012-05-07):
玩了一段时间的T8了,这控的软体和其它控差别很大,所以很多朋友以前是用J或SP家的控现在玩T8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很快就会弄明白的。我飞直机,很实用,也许是专为直机而生吧。直机的功能只有你用不到的。在空闲学了下固定翼、滑翔机功能。之中滑翔机看来是挺全的,跟直机不相上下。《我是滑机的外行哈,只是看了电滑的MODEL MENU挺丰富的,》而在我这外行眼里的固定翼菜单就有些牵强了。比方:各通道的延迟功能在电直与电滑里都有且各通道独立设定,而固定翼里就没有这项菜单了,只保留了油门延迟这一样。连GEAR《起落架》都不能设定慢放了。我是想学学飞电固所以就看看T8的电固功能,还有哪些固定翼的缺 陷请用过的朋友出来讲讲,让我学学嘛。上面说错的地方请指证,谢谢。

网友:
没有T8 所以我飘过

网友:
各通道延迟是为了防止反应速度过快,固定翼生怕反应速度慢。。。
油门延迟是为了防止猛给油发动机熄火,所以保留,其他舵面延迟。。。我宁愿他给我立刻反应。

网友A:
每种设备的内建程序如果要挑毛病的话,那是都能挑出来的。模型设备和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是其他物件如汽车和手机等讲究的是满足大众的习惯为默认。而模型设备内建程序除了要满足大众习惯外还要给予最大限度的个性化飞行癖好的自由设定。所以很难满足众生的偏好口味,不然还要不断刷程序升级干什么?另外,说到固定翼程序的内建,别忘了——双叶设备是以固定翼为最初蓝本起家的,干了几十年来不会连一个固定翼内建程序都忘了。别忘了双叶的厂手有成家仪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种设备的内建程序如果要挑毛病的话,那是都能挑出来的。模型设备和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是其他物件如汽车和手机等讲究的是满足大众的习惯为默认。而模型设备内建程序除了要满足大众习惯外还要给予最大限度的个性化飞 ...

网友:
固定翼根本不需要延迟功能,玩固定翼特别是3D的都知道要追求舵机的速度,力量和精度,所以固定翼的延迟功能根本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大家能说些T8FG的缺点吗?不要一味地在一个问题上纠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8FG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标志着2.4G特高频(UHF)波段遥控系统进入模型界的里程碑。开荒者必然要有挫折和不足。但本人愚钝,还没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大缺点。习惯双叶设备的老手都认为上手很容易。

网友:
T8FG玩像真机没法实现起落架慢放?

楼主:
我也爱T8FG,但喜欢这个产品与爱一个人是不同的呀!我得知到它的缺 陷与不足,以帮我完善对遥控器及这项运动更深的认识。爱人当然就不要去纠结她的缺点了是吧。

网友:
我飞固定翼也不需要延迟,
Lz想要延迟直接用滑翔机功能飞固定翼不就完了么。

网友:
我也是用T8FG飞固定翼的,也苦恼过没有起落架收放延时功能(据说10C有),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收放起落架靠谱的都是电动蜗杆收放的,舵机收放的可靠性很差,多数都被问弄成固定的了。而蜗杆收放的本身就是慢动作,或者自身带了延时器的。飞行的时候,只需扳一下开关即可完成收放起落架、关舱门等。

网友:
买不起T8FG,只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