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下,凤凰当fpv的载机如何?前拉是不是比背推的省电?

楼主(2012-05-0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6410169
这个是一米七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9008705
这个是两米的。
这两者哪个更适合当
FPV
的载机?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越大越好吧应该

网友(2012-09-17):
一般前拉的机体做得比较流畅,所以更省电

网友B(2012-11-16):
省电,是因为机体做得流畅。

网友C(2013-06-26):
前拉可以用低KV大桨,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D:
前拉阻礙鏡頭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