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尾电机座松动,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07):
如题,尾
电机
座的口子比尾杆大一点,装不紧,几乎没炸必掉。又不敢用502,有没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提供方案
1.拔出尾電機座
2.用502在碳管四面滴上(注意不要滴到漆包線不然就悲劇了)
3.等502凝固後用美工刀片將附著在碳管上的502削薄.
4.插回尾電機座,搞定.

网友B:
不要用502 用AB胶 即使炸松了 重新上点AB胶就可以用 还不伤东西

网友C:
一圈胶布

网友D:
感觉这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等金属升级件吧.

网友E:
易熔胶!
我是直接换mcpx的尾管和尾金属件(山寨滴 ),尾管缠点透明胶,插入fbl100机身方孔(紧!不松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