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8s 换模型对码 换模型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2-05-07):
比如说,我从一号模型要换到地号模型,换好后,二号模型对不上码,必须要关掉控再重新开控,才能对码(我两个模型是分别固定了ID的)不是说华科尔的不用关控,就直接能在多个模型之间切换吗?
我这个怎么不行,还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对,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我

网友A:
DEVO控系列多部機子自訂ID快速對頻方法(僅限相同ID):
1. 把所有要綁ID的機子全部接電池
2. 開啟DEVO控待所有機子對頻完成後,開啟自設ID功能
3. 設定自訂ID(但要記住自己所設定的6碼ID)!
4. 完成後所有機子可以拔電池了,以免浪費電...若都是同款機子就到這宣布完成!
5. 接下來有多部不同的機子,就必須由控設定了,請切換下一個模型關閉DEVO控的電源再重開啟
6. 在另一個模型下您會發現,剛剛自設的ID變成關閉不見了,這時請把它開啟之後輸入剛剛已記下來的6碼自訂ID。
7. 待遙控器跑完即宣布完成!
8. 還有第3隻不同模型以此類推! (5、6、7步驟)
P.S. 因為DEVO控切換模型時,ID功能也不會隨著切換,一次給它設定好之後就輕鬆多機快速換模型對頻

只找到这个希望能帮上你,我的DEVO10刚刚才入手认识也不多。不行的话可以到他们的官方商城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控系列多部機子自訂ID快速對頻方法(僅限相同ID):
1. 把所有要綁ID的機子全部接電池
2. 開啟DEVO控待所有機子對頻完成後,開啟自設ID功能
3. 設定自訂ID(但要記住自己所設定的6碼ID)!
4. 完成後所有機子可以 ...
也就是说,像这样设置了,换模型不用关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