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丘比特V3无刷版可以配什么浆

楼主(2012-05-07):
刚入的丘比特V3无刷版.经历3次炸机,大桨依然没炸让我甚是欣慰.
但是原厂6.5度木匠没有卖的了.
不知道谁知道哪里还有卖,或者哪些桨能兼容使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了,如果只是在室内练习悬停可以用004的10度木桨,两端截短2~3cm,截短后要注意配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入魔,DIY水平还有待提高.看来只能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了,如果只是在室内练习悬停可以用004的10度木桨,两端截短2~3cm,截短后要注意配平。

只有7.4V电压,换ESKY 001133 40克电机用什么桨都没问题,原无刷马达好像马力太小了,大桨螺距大点都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7.4V电压,换ESKY 001133 40克电机用什么桨都没问题,原无刷马达好像马力太小了,大桨螺距大点都发热

001133是款很不错的马达,我也在用。不过它高达3900KV,最大电流17A,丘V3原电池放电C数估计跟不上。而且丘V3的9:1的减速比太小,直接用10度木桨负载偏大了。其实最合适的是esky的老板001132马达,3100KV非常适合丘V3,可惜停产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133是款很不错的马达,我也在用。不过它高达3900KV,最大电流17A,丘V3原电池放电C数估计跟不上。而且丘V3的9:1的减速比太小,直接用10度木桨负载偏大了。其实最合适的是esky的老板001132马达,3100KV非常适 ...

001133用3S电对电池要求很低的,我用大LAMA的电池飞照样暴力飞,2S的话最少得实际C数 20C以上的电池
KV3100那款确实更适合,我自己留着两个,一个装在小飞狼,另一个装0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