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万能充电器充1S 4000毫安控电的问题????? ...
关于手机万能充电器充1S 4000毫安控电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请教:1、手机万能
充电器
(4.2V 300毫安时),能否充天地飞7的3.7V 4000毫安的控电???2、我用电表测试手机万能充的充电电压,怎么电表显示6--7V变化无常????3、如何正确测试万能充的充电电压??电表该怎么使用??

网友A:
一般不好用,可以用洋垃圾座充啊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充,但是怕不安全。

网友C:
标题
我用过诺基亚直充充控电2000mah的!在天七控低亚报警的情况下充了两个小时!插上控一看4.5v多!(电池没鼓)不知哪里出问题!用4节5号电池插上一看6v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