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足,无法启动.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5-07):
---------------

刚入手小金刚和HW614带锯,这两天刚调整个大概,发现正常是无法启动的,可能是由于-电磁开关-的原因.线路无法满足感应电机的瞬间启动的大电流.  电线杆到电表估计是1X平方的铝线,带皮的话有铅笔粗,平时用即热式热水器是没问题的.7000W....

      同时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同样开关的8寸平刨上,2HP的,小金刚也是2HP,,,,带锯是3HP,现在的情况就是台锯,台刨,启动 ,按住开关叭叭叭的跳几下还可以启动起来,但带锯就不行了,(据说启动瞬间的电流会有3倍以上?)  我觉得主要就是无法满足启动,正常运转应该线路是没问题的吧.

     求解决方案.

--------------------------------------

问题解决 ,,,由于房子是十几年前建的,内部总线为2.5平方铝线。。。。现在从表上直接引条4平方铜线,一切正常。

网友:
我用稳压器解决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1x的铝线能带动20kw功率的东东  估计你们那里的电压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铝线只能带8000W左右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只能是冬天,夏天应该不可以超过5000W,因为电线发热的明显,而且曾经我用7KW热水器的同时开1.5的空调,然后又用电磁炉,结果烧了.....

由于房子内走线也很早了,不太清楚房间内的线路状况,,,刚才移动机器顺便换了别的插座,直接就启动了,没有闪断.,,,就试了一下,也不确定是房间的线路不足.还是表上的线路 不足.

网友:
并联几个铁盒无极性大电容,换成真粗铜线试试。
铝比铜电阻大,如果接点有问题,就容易埋下事故隐患 !

楼主:
换另外一个墙壁插座,正常了...估计是墙壁线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