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油门双桨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05-07):
我木浆就用倒飞悬停,没啥大问题,油门是85 75 85。反正这油门一到75%就开始有双桨。。75%以下就没双桨。。这个是为什么啊,而且怎么调都有。。是木浆都这样吗?

网友A:
木桨软吧,高速都不太平

网友B:
LS说的对,换碳浆试试如果还有估计是O圈太软了。

网友C:
楼上两位解决问题!

网友D:
转速提高后桨叶有些变形了 导致两片桨产生的升力不一致 一片升力大些 跑上面去了 一片升力小些 掉下面了 双桨就形成了

网友E:
我用木桨悬停有时都会有拍打空气的声音,再也不用木桨了

网友F:
1 木桨不平
2 旋翼头 桨夹子球头变形

网友G:
老鸟对我说过 双桨那都不是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