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淫电调不能定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7):
是不是要打到埃抖2才有定速?埃抖1不行吗?还是
电机
的进角不对?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有,低端电调定速基本都不怎么样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有,根据电机KV设置选用低速或是高速定速,不过低端电调定速基本都不怎么样

网友B:
估计都是假定速

网友C:
我试过好硬铂金40a,定速一塌糊涂

网友D:
百来块的东西 对它要求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