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2-05-07):
提示:

网友A:
横轴的问题,或者中联歪了,《{我的就是时不时双桨,但是不明显,原因是中联歪的,懒得换}》

网友B:
跟电池有关?换电池就双桨?换不同的电池双桨?

网友C:
确实够诡异的~难道是巧合!

网友D:
重心问题?

网友E:
检查下球头是不是松了

网友F: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得去检查是不是SF臂的轴承

网友G:
原帖由
shijiamoni
于 2012-5-7 10:36 发表
重心问题?
同感

网友H: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标题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换电池无影响。应该是什么松了。

网友J:
我是个新手+菜鸟,不懂
但是我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十字盘连拉杆,拉杆连舵机,重心改变的时候,拉杆受力发生变化,要么拉杆长度会变,要么舵机有虚位,拉杆应该是刚性的,长度不会变化,那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