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阻尼+ FF 飞控, 航拍效果好点了(附改进图)

楼主(2012-05-07):
改进呢 首先就是 那电机轴和子弹头都检查一遍  全换新。。。。。。。。。。抖动的全淘汰
桨用的 仿APC1047 灰色的
云台增稳值 设的小一点, 飞行时打杆量也温柔些、

云台和机架连接处 垫上这种保暖管,减震效果不错。

网友:
是不是把云台增稳关了

网友:
视频效果不错,也刚拍了MF云台,还没到手。请问摄像机型号?

网友:
MF阻尼?啥玩儿?

网友:
飞得真好!效果的确好很多了

网友:
还是原来的MF云台吗?效果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
怎么改进的?介意分享吗?

网友:
  看起来很稳,上各种高清改装图啊,造福社 会!

网友:
能看一下机架俯视图吗。主要是玻纤管和机架连接处的细节照。

网友:
先顶后看,好像有美女。

网友:
上高清改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