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雕刻机器 雕蜡注意事项

楼主(2012-05-07):
我想用雕刻机 在厚2MM的 长宽无所谓了 蜡片上刻几个 大小10MM的 字母 (想做外面卖的字母项链) 有什么刀 主轴 转速多少 F值多少 用什么蜡(我用的家里的蜡烛不可以)

网友A:
打算失蜡铸造?
只要是新刀,
怎么雕都可以
转速低一点,f值别太低就行
加点肥皂水
家用蜡烛选硬一点的也可以
最好先在冰箱里冷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