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改三桨问题求解?

楼主(2012-05-07):
大家好。我把家里的意架450电直飞机(两桨带副翼),昨天我把它改成三桨无副翼,控里面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是按原来的两桨飞机的参数。只是在三桨上把50%油门点的桨的螺距调成4度。陀螺仪跟尾桨都没改,其实就是其它啥都没包括陀螺仪,只是换了三桨旋翼头。试飞结果是:锁尾免强能锁住,要想机头再往右是不可能了。但飞机很不受控,到处乱窜。油门20%多就离地了。现在我想把450两桨继续改三桨,在不用改电子设备和控里面的参数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改才能达到三桨飞机飞行的效果?个人想法是把大桨改短一些,把桨的螺距小一些。通过这样改可以稳定飞行吗?请模友们个个都来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让小弟参详一下。没建议的也帮顶一下。让我的450飞机改三桨成功。谢谢大家。

网友:
帅哥啊!!
直升机是非平衡的,副翼的主要作用是就是调整平衡
所有的没有副翼,不管是两桨,三桨,四桨甚至多桨都需要无副翼系统的,进行电子式机械微调平衡,起到一个补充作用
如果你的技术非常强的话,还是可以不要的
直升机的运动你还可以用F3A里的吊机去想象

网友:
我是菜鸟,尽点绵薄之力。
如果在目前的主轴和尾轴速比下,可以加大尾桨,增强锁尾效果。
如果打算调整速比的话,可以考虑降低主轴的转速的同时,使尾轴的转速减小得少些。

楼主:
谢谢两位,也自己顶一下。

网友:
50%油门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
帅哥 无副翼平衡系统你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