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调、

楼主(2012-05-07):
各位大侠
把你们怎么选择有刷电机和电调的经验说下吧、
小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把你们怎么选择有刷电机和电调的经验说下吧、
小弟不懂
我也是 关于电调和电机的搭配有刷的。  多少A的电调带动什么型号的电机130 280  可以带动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