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控制

楼主(2012-05-07):
我有一块KT板 只够做个飞翼了 但本人新手只飞过KT固定翼 不知道飞翼怎么用两个
舵机
控制上升下降 左转右转 (有横滚么)看了一下混空看不懂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控上有的。。。只是无垂尾

楼主:
我用的天7的控 可以深入讲解一下吗

网友B:
elevon控制。elevator+aileron混控。然后这个问题最好去固定翼区域问,那边的人对你这个问题更感兴趣,或者说更愿意回答你,这里是FPV版。

网友C:
T7 机型设置三角固定翼 开混控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