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 MD933 还能用么!?

楼主(2012-05-07):
从入魔到现在,斜盘一直用MD300
但最近总是出现貌似空中失控 炸鸡的情况,下来检查,发现所有舵机乱动!
一个一个拔舵机线,会发现拔掉某个斜盘舵机后就正常了,一插上就会影响别的舵机,应该是那个舵机坏掉了,貌似短路。
但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是舵机寿命到了?手里都一堆933尸体了~
这半年出现过三、四次了!…… 933这是肿么了,有点受不鸟了,准备彻底换斜盘舵机了~  求推荐
了解的哥们儿指点下~ 谢了~

网友:
 如果飞有副翼,可以上65mg试试看,如果你追求暴利耐炸,可以上260大侧板嘛

网友:
RP好933用了快1年没坏

网友A:
如果不怎么炸机,建议升级215MG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MG太贵了吧,1个赶上2个933了。我觉得还是933性价比高,坏了配件还好买

关键问题是,坏舵机损失的不仅仅是舵机…… 易损件积累下来代价也不少了,还搭上很多修机调机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怎么炸机,建议升级215MG

现在炸机10次有9次是设备问题,是该换点好舵机了,但215MG真心有点小贵。
目前技术也刚到倒飞四面,要练的还很多,舵机只求结实耐用就行,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标题

我也是买了215不舍得用,现在练动作炸机频繁,专门又买了933,三个才与一个215差不多。楼主炸几次就果断换新的吧,值了

网友:
新款MD933要多垃圾有多垃圾,买了3个回来就有一个抖舵,还有两个通了2次电就出现了虚位,还没飞过啊。

网友:
933  500+起落正常的路过

网友:
90MG便宜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舵机都很长寿啊,看来你调机水平很不错哦

网友:
MG90不错,百炸不坏

网友:
了解的哥们儿指点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是你的bec供电不足,换个好点的电调吧,或者直接上个4Auebc。

网友:
我的933也是一堆了,但都是给我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