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sport,pro,哪些部分要改装升级?

楼主(2012-05-07):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一般都是先换螺丝,然后就是把塑料件慢慢换成金属或者碳纤的。坏什么升级什么吧,不过升级完了跟买啊亚托原装花的钱差不多了。

网友:
太麻烦了。要求精度的话直接上好点的飞机。飞越不升级照样飞。

网友:
不升级的飘过。。。升级的都是图好看,对性能提升微乎其微。

网友:
再怎么升她也是飞越,技术好了就换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先换螺丝,然后就是把塑料件慢慢换成金属或者碳纤的。坏什么升级什么吧,不过升级完了跟买啊亚托原装花的钱差不多了。

换谁家的螺丝,飞越的轴承靠谱吗。

网友:
看开一点,我是飞跃450无副翼的,啥都没换,照样双肺

网友:
先把螺丝换了,其它慢慢地琢磨吧

网友:
什么都不换。如果要换就多了,还不如直接买亚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