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步进电机问题,谢谢

楼主(2012-05-07):
全新57步进电机3A,雷赛542驱动,联机通电后,运转正常,待机时有交流电声音,吱吱的响,请高手指点这是正常的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换一个二手东方电机就不存在这种声音。

网友A:
步进电机有斩波声是很正常的,如声音大小有区别,应该是线圈的阻抗不同或接法不同。
如果在无脉冲输入时的锁紧力矩不同,锁紧力矩大的应该声音稍大点。
三角形接法比星型接法电流大,声音大点。

使用上,确保散热,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有斩波声是很正常的,如声音大小有区别,应该是线圈的阻抗不同或接法不同。
如果在无脉冲输入时的锁紧力矩不同,锁紧力矩大的应该声音稍大点。
三角形接法比星型接法电流大,声音大点。

使用上,确保散 ...

那声音是相当的大啊

网友:
尝尝试设置自动半流什么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