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18mz 软件上改手的 方法!!!!!!!!!

楼主(2012-05-07):
如题

网友A:
太高级的控,买不起,更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高级的控,买不起,更没用过。

网友B:
发过来,我帮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过来,我帮你改

网友C:
不用跪求,我告诉你。

1、把两个摇杆设置换过来,
这个你去网上查,看明白了再干,别把控搞坏。
2、去系统菜单。

   system menu
      calibration  校正你的摇杆。
      这个很重要,因为油门的是短程的。你前面调整了弹簧片。
      也要调整短油门的那个垫片,这样,你就会发现,摇杆行程不对了。
      所以要校正你的摇杆。

3、去调整你的摇杆设定
     linkage menu
         function    这是一个设置摇杆动作功能的程序。

   原来日本手是:
    alieron       j1    t1
    elevator      j3    t3
    throttle      j2    t2
    Rudder        j4    t4
    cyro(RUD)     NULL  NULL
    pitch         j2    NULL

   改成美国手是:
    alieron       j1    t1
    elevator      j2    t2
    throttle      j3    t3
    Rudder        j4    t4
    cyro(RUD)     NULL  NULL
    pitch         j3    NULL
注:每设置一个模型,都要设定 linkage menu。因为缺省是日本手。

-----------------------------------------------
如果你以前自己调控的话,我这里写的,你一定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跪求,我告诉你。

1、把两个摇杆设置换过来,
这个你去网上查,看明白了再干,别把控搞坏。
2、去系统菜单。

   system menu
      calibration  校正你的摇杆。
      这个很重要,因为油门的是短 ...

请教 我的18油门行程到底是1%不是0%,用校正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跪求,我告诉你。

1、把两个摇杆设置换过来,
这个你去网上查,看明白了再干,别把控搞坏。
2、去系统菜单。

   system menu
      calibration  校正你的摇杆。
      这个很重要,因为油门的是短 ...

这个是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B:
每次开模型都有设定通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 我的18油门行程到底是1%不是0%,用校正有用吗?

需要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得已的办法

是的,有第二种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开模型都有设定通道呀

创建新模型时,要对模型进行这样的设置。
设置完后,以后切换时,不用了。

网友:
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哈哈。
有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好。

告诉你另一个办法:
1、买了这个日本手的。
2、再买一台美国手的。

哈哈。

这是新机器,现在还没有出来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所以只能如此了。

方法有点权宜,但总比在家里当摆设强。
哈哈。。。祝大家用的好。

也希望那位大侠能进工程菜单,一切就ok了。

网友C:
不用想了,我是第一批拿到的,在家里放了一个多月。查了所有的中英文网站,没有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问了销售商,给铁汉(他博客上)留过言,都没有回信。

最后还是自己啃了英文说明书,想出来的这个
傻办法。哈哈。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了,我是第一批拿到的,在家里放了一个多月。查了所有的中英文网站,没有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问了 ...

我也发现了。。现在是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E:
我们以前12通在没有工程模式的时候 就是把摇杆总成的线加长后,油门+尾舵移植到左手(日本手是副翼)还是插在原来的接口.副翼和升降弄到右手, 遥控器里面设置通道反向和改通道的杆位定义)就不用校队遥控器行程,然后就拷贝几个模型 这就一次性麻烦些 后面也很简单.等以后工程模式开放了在弄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前12通在没有工程模式的时候 就是把摇杆总成的线加长后,油门+尾舵移植到左手(日本手是副翼)还是插在原 ...

好主意。理论上。不用改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