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拓 450 sport v2 斜盘 不平衡

楼主(2012-05-07):
亚拓 450 sport v2 十字盤 不是水平上升:

螺距、副翼保持同步升降, 升降舵机连杆 上升偏快。   是什么原因啊?控(天地飞6)的问题还是飞机组装的问题? 连杆长度按照说明书组装,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能确认连杆长度没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调整升降舵混控比例,一般都是可以在控上进行调整的。详细参考控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确认连杆长度没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调整升降舵混控比例,一般都是可以在控上进行调整的。详细参考控的说明。

但是 WFT06II 没有针对直升机的混控设置啊,只有固定翼的升降混空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过天地飞的控,你看看有没有设定成直升机模式,一般在直升机模式下才会出现有相关的混控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了一个WFT06II的说明书看,确实没有对调整混控的设置,你不妨在十字盘设定的参数设定3(3舵机模式)里看看有没有可以个别调整的设置。参数为1时可能是单舵机模式,如果你装了平衡仪或者无副翼系统等应该选这个参数,混控功能在平衡仪或无副翼系统上调。感觉这个控对于玩直机来说确实功能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模界老大让我把这个控丢了换 futaba......

可是才买还没用呢,晕。

网友:
天6少了点

网友C:
T6没有的

楼主:
 T6 少了什么? 到底是控的问题还是 飞机的问题?  如果是控的问题,天6难道无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6没有的

没有什么?  到底如何才能调整哇,晕死。  急的我只想出去飞了。

楼主:
兄弟们,如果这个控不行,谁有二手的futaba或jE的, 卖给我啊。1500以内都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