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角

楼主(2012-05-07):
Type text or a website address or translate a document.
Cancel

  English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Alpha
请各位大大位小弟解惑这三张图片的问题谢谢

角座是否直接用AB胶或保丽胶固定就好?

角座是否直接用AB胶或保丽胶固定就好?

重翼边缘量测两公分的位置这样对吗?上面无法切齐活页部分那要如何决定位置

重翼边缘量测两公分的位置这样对吗?上面无法切齐活页部分那要如何决定位置

摆舵的孔有差别吗?摆舵及舵臀的孔有很多是因为升速上升下角度关系吗?

摆舵的孔有差别吗?摆舵及舵臀的孔有很多是因为升速上升下角度关系吗?

网友:
1.保丽胶是什么?这个舵角上下卡住以后,可以上泡沫胶,或者AB胶都可以的。
2.舵脚的控要垂直于舵面的转轴,这是唯一的一个安装标准。
3.舵面的转动舵量 = 舵机摇臂孔距离转轴距离 / 舵面摇臂孔距离转轴距离

网友(2014-01-03):
入魔新手,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