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杯具了,貌似电调烧了。

楼主(2012-05-07):
说说症状 ,大家帮忙分析下  啊 ,一开始玩都很好,地上有个很深的土坑,最喜欢开进去在加足马力开上来 ,后来有次在坑底往上冲的时候,突然失控了 ,右面履带狂转不停,没办法我把电源关了,在启动,怎么也启动不了了。。大家估计下是什么坏了 啊?控什么的都是HL的垃圾 。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换板吧,二手天六100,加个集成电调两三百,搞定

网友:
RX-18的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二手天六100,加个集成电调两三百,搞定 [/quote381兄建议不错 ,我也正有此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18的电路板坏了 [/quote准备着手换

网友:
夏季气温高特别容易烧电调

网友C:
嘿嘿,换吧。
我特意买了俩,用一个留一个,备着下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二手天六100,加个集成电调两三百,搞定

有没有比较实惠一点的集成电调啊 ! 有哪几个牌子的     只要能控制电机就好 !    不要求声音  闪光之类的!

网友A:
标题

2路的便宜,130左右。4路的都在280左右。很久没去看,不知最近有没有变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换新电调要不要加个风扇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路的便宜,130左右。4路的都在280左右。很久没去看,不知最近有没有变动
不知道哪种接线容易 ,某宝有2家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换吧。
我特意买了俩,用一个留一个,备着下会用
你是备用HL的???

网友A:
接线来说,威驰的比较直观,4个插排对应4个电调,各接一个电机。
胖胖的包包的4个信号线单独插,多少会觉得混乱点,但习惯了看多了没觉得复杂。
胖胖的包包电调可以上到18伏,是个亮点,我觉得很划算的一个地方

楼主:
定下了MD的电调板,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来说,威驰的比较直观,4个插排对应4个电调,各接一个电机。
胖胖的包包的4个信号线单独插,多少会觉得混乱点,但习惯了看多了没觉得复杂。
胖胖的包包电调可以上到18伏,是个亮点,我觉得很划算的一个地方
现在在看控了

楼主:
换了胖胖的电调加天地飞6A 2.4G遥控 ,大功告成!

网友:
最便宜的方法 遥控车二通控制继电器带动左右履带前后行走  我的挖机就是这么控制 缺点就是不能调速

网友:
标题

二通通过二极管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控制电路最高6V 主电路没电压限制 成本超低!同样方法 通道越多控制越多 缺点不能调速  有意 可以QQ414824818交流

网友E(2012-06-29):
引用 楼主:
换了胖胖的电调加天地飞6A 2.4G遥控 ,大功告成!

不换声组也可以换天地飞6A 2.4G遥控的?线怎么接的啊?难道哟陪你过HL原厂的电调也可以换控的吗?我看插口不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换声组也可以换天地飞6A 2.4G遥控的?线怎么接的啊?难道哟陪你过HL原厂的电调也可以换控的吗?我看插口不一样的啊。
完全可以的 ,貌似大家都这么干,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