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无刷电机防水改造

楼主(2012-05-07):
不知道该用什么胶做防水 防水位置也不懂 纯小白一个 求教育........打算做个水下机器人.....

网友A:
电机本来就防水,舵机 接受 电调不防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把电机放进水里不会出问题 只要把接收 舵机 电调做好防水就行了吗?但是我看见某些电机在后面涂上了一些不知名的胶状物 不知道是作为什么用途
本人小白 积累基础知识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A:
704硅橡胶.

楼主:
还是不知道电机要怎么处理........

网友C:
晕。。电机天生就是防水的。。如果玩了一次,,再放长时间轴承容易生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那有头绪了....不忙的时候弄点东西玩

网友D(2012-06-07):
无刷电机可以直接放水里,只是电调绝对要防水就好了。电机用完了,记得轴上上点油。

网友E:
电机可以说防水 也可以说不防水, 一次用上来要拿电吹风吹干,轴承上油, 湿着存放,过不久都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