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直线往复运动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5-07):
想做一个自动直线往复运动 不用人管的 高手给指点一下
那个单项电机可以接正反转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NDQwOTY4.html
视频贴不上 麻烦点击看吧。

网友:
那个是三相的电机,实现起来也不难!!两头应该是两个接近开关,或类似接近开关的东西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而已!!

楼主:
那完了 我只能用22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这两个字给我太多的联想了 麻烦您给讲讲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客气啦   举手之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完了 我只能用220V的。

那也没问题啊,但前提是你的电机能正反转才能实现!!!道理一样!!

网友:
用变频器就全部解决了

网友:
单相也能正反转,前提单相电机的正负绕组必须一致

网友C:
220也可以的。二个繼电器加二个時間控制器加一个啟動开関就行

楼主:
用洗衣机的电机呢

网友D:
我这两天正好做了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天正好做了一个,类似的

您做的是220V的吗?

网友:
洗衣机可以正反的

网友:
单相电机的接电容的另一端应该可以。视频的是接近开关做限位,你用拨动开关或压触开关也可以的。

网友:
这和电压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做的是220V的吗?

12V的,要220V的也不难啊

网友:
用洗衣机的电机就可以

网友:
麻烦楼主开贴介绍下你的小平口钳啊,是不是D的

网友:
220v也是可以正反转的,不过比较麻烦点

网友:
我看有三根线、、、是小三相异步电机
有啪啪声,用的是接触器
找本电气控制的书,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接交流接触器或变频器 实现电机换相位 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也可以的。二个繼电器加二个時間控制器加一个啟動开関就行

兄弟能教一下怎么接线吗?用时间控制器那就不是接近开关控制了?

网友:
時間控制簡單方便.也可用机械开关.怎么接線那就麻煩了.

网友:
我也是山寨來的.要不机器借你.自己山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