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炸鸡,损失惨重啊~~~

楼主(2012-05-07):
新手,常常炸鸡,损失惨重啊 。请教大家,ESKY的大拉玛是否有那种五金的升级配件呢?换成五金的配件是不是要耐炸一点?

网友A:
还是塑料好,有缓冲性,金属直接变性

网友B:
金属的变形更完了

网友C:
多学习啊,学费少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这样子啊,看来是省不了了。技术有待提高啊,各位对新手飞行有什么好点的建议呀,请指示指示~~

网友E:
新手多飞模拟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F(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G:
有上手就不炸鸡的神人吗》?我用练习架感觉好点~

网友H:
不错了。我连遥控器还没到手呢,表示羡慕可以炸鸡

网友I:
多多练习模拟器,不要怕炸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