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怎么飞飞翼,找不到怎么设置混控啊

楼主(2012-05-07):
求大神指导,谢谢啦

网友:
只有人发帖说过cppm的混空如何设置可以飞飞翼,我也在找

网友:
6EXHP设置飞翼混控

进了个6EXHP控原本想飞直机,现要飞固定翼,开始也认为该控只适合飞直机,其实该控功能较多大家多试试即可.
调到SWSH十字盘模式:
选择3-S(副翼、螺距、油门协同动作即混控)。
副翼杆:CHA +100%(1、6舵反向时0为不动、100%为反向最大)。
升降杆:CHE +100%(1、6舵同向时0为不动、100%为同向最大)。
        CHP 0
N-TH:常规油门曲线(有5点)。1、2、3点为0,4点30%、5点100%(油门从0到最大)。
N-PI:全都为0。
I-TH:关闭。
I-PI:关闭。
REVO: 关闭。
GYRO: 关闭。
该控还有一些功能:
HOLD开关:油门保持(我称其为巡航):50%中速。当打开时电机保持中速,油门舵杆不起作用。飞到空中放心飞花样.
F'S:在PCM模式下有的电调不能在无信号时关闭电机,
使用该功能可实无信号时关闭电机:选择油门3,推杆归0位,设定为0%.关闭发设机试试效果.

网友:
6EXHP实现固定翼混控
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总结前人文章,结合自己实践,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
1:选3-S模式
2:A=50(1和6通道的联动)副翼功能
3:E=70(2和1,6通道的联动),水平尾翼下反时副翼上反,升降更灵活,玩三角翼的可以不去理会。
4:P=0(3油门和1,6通道的联动)p=0就是取消联动。
5:1接左副翼,6接右副翼,
6:1,6通道的EPA调到140,这样升降舵效大一点。这样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是的,6EXHP是直升机用控,混控是CCPM模式。可以通过加装两用模块,升级成6EXAP、HP两用控,在AP模式下就有标准的飞翼混控。非常好用。

网友(2012-07-03):
太感谢了 我的6EXHP注意不用改也可以飞  飞翼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