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串2并,想做个平衡冲,求帮助~

楼主(2012-05-07):
做了个18650锂电电池组,2 串 2并 电压8.4V,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这样现成的平衡冲,自己没弄过,请大家帮助,使用多块现成的保护电路也行,只要能用就行。

现手里有一台30V 5A 稳压恒流电源,现电池没电了,也不敢充。

楼主:
来个帮忙的呀。

网友:
并联的电池不需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一定是平衡的,所以只需要买个能充2串联的充电器就可以了,便宜的B6就可以。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帮忙了...太感谢了.

楼主:
这两种连接电池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 都可以用2S的平衡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连接电池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 都可以用2S的平衡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意思?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

网友:
个人认为右边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