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AR6200接收被烧毁

楼主(2012-05-07):
各位高手:
小弟入魔时间不长,很多东西还搞不清楚,请教一下我在调试450的时候,接线正确不知什么原因把接收机给烧了(接收AR6200)。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先谢了!

网友A:
楼主去医院看病,给医生说,医生我肚子疼我就是肚子疼哪里疼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肚子疼。

网友B:
医生说你是不是每月都肚子疼啊?

网友C:
按说不应该...

网友D:
症状说清楚点最好。。。

网友E:
原因:短路
解决:换新的